[充电器]
CN3306最大充电电压问题

楼主:
现在想做一组8节锂电串联充电的板,想采用CN3306芯片,但手册要求最大升压只能是32V,(8串33.6V),里面又谈到一个极限参数是36V,现在就是有点疑惑是否可以升压至33.6V。主要是考虑直接用这颗芯片比较省事,其他大厂都没有那么高电压的升压充电芯片,就这颗最接近。。有没有这方面的大神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附件有规格书。

网友A(点评):
你的手册里面没找到截图所说的文字。 只看到VIN不能大于32V

网友A(点评):
找到了。不清楚为啥

网友B(2018-07-09):
不严格的话可以用。。。

网友C:
既然规格书都说了不能超过32V,还是严格按照规格书来吧

网友D:
原厂技术说明书中的参数都会留有裕度,33.6V没有问题的。
为了避免热插拔电池时产生的过冲电压损坏芯片,在CN3306的BAT管脚和地之间需要接一个TVS二极管。TVS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在35V到40V之间。

网友E:
国产芯片和日本芯片尽量不要在上限上运行,这样不安全,产品有隐患,不要放过,放过了市场会教育你的,

楼主:
综合了下,最终还是没敢用,用了一颗DCDC升压加运放来实现了

网友F(点评):
怎么设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