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体管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07-09):
【不懂就问】
图中的晶体管驱动电路,在变压器Tr的副边输出
电阻R3上并联的二极管D2,说D2的作用是在输入端有正脉冲输入时
使得变压器次级产生的的正脉冲通过D2,直接驱动MOSFET管Q2,达到提高导通速度的目的

那么电阻R3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不是在Q2关断时,消耗掉Q2栅源极电容的电量?
如果是样,R4看起来更像是这个作用

网友A:
哪里来的图?
似乎并不能工作。

网友B:
三极管是用PWM控制的,后级输出要反馈到前级实现闭环控制,电路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用PWM控制的,后级输出要反馈到前级实现闭环控制,电路有误

早上好啊,图也是我从一本老书上看到的,实例电路图是1992年的

可以看一下反激电源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来的图?
似乎并不能工作。

是不是因为,初级并联了二极管,使得原边的能量释放变慢。一个周期结束后,变压器储能可能会没有完全消失,变压器铁心将进入饱和。

网友:
同名端不标出来?

网友C:
你说得没错,R3的作用就是“消耗掉Q2栅源极电容的电量”。
R4的阻值太大,比R3大了两个数量级,几乎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没错,R3的作用就是“消耗掉Q2栅源极电容的电量”。
R4的阻值太大,比R3大了两个数量级,几乎可以忽 ...

那么用330欧姆的电阻放电,而不用39K电阻放电是为了快速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用330欧姆的电阻放电,而不用39K电阻放电是为了快速吗?

我个人觉得,R4只在异常情况下才发挥作用,比如变压器次级断路,R3断路等情况,R4可以保证Q2关断。
正常工作情况下,R4完全可以忽略,对导通/关断的影响很小

网友A:
如果图是某教材上面的,那么你只需要知道可以用变压器驱动MOS管就可以了,不要深究。
他的图也许在某特定场合可以用但一般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R4只在异常情况下才发挥作用,比如变压器次级断路,R3断路等情况,R4可以保证Q2关断。
正常 ...

诶,,,,我看了几个回答,再想想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