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SM矢量控制双闭环PI参数调定

楼主(2018-07-09):
以DSP28335为控制核心,做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双闭环系统。电流为内环,转速外环。但是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电机的转速不受控制,转速一直增加。是否是PI参数设置的问题?请问有什么较好的方法找到合适的PI参数。

网友A(2018-10-14):
这个问题牵扯到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其实不管是电机控制、逆变电源、数字电源,甚至模拟电源,PI参数调节都是比较麻烦的
好几年以前我也好想找到一个捷径去做这个事情,那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搜关键词,特别是身边没有做这块的人,
不过多花点时间总能找对方向,比如我后来慢慢知道“环路补偿”这个概念了,猛补了很多的知识,还好更早之前学会了mathcad。。。
不过呢,在实际项目中理论计算仍然不能很好的满足要求,顶多能给指明一个方向,
说这些其实是扯远了,从个人调试的经验来看,其实捷径还是有的,比如开发一个上位机工具,将PI参考、
反馈及输出用上位机工具实时显示出来,在线调参数看波形,基本上很容易得到最佳的PI参数,如果是2P2Z甚至3P3Z就得结合理论分析
和在线调试工具调了,其实更早些年调试比现在艰难很多,那会儿比较厉害点的公司可能用DSP加个DA芯片将pi输出变为模拟量信号用
示波器看,现在用高速CAN或以太网,速度快,可以实时显示、数据存储比之前方便多了,当然想一个人全部搞定比较困难,涉及到DSP程序
上位机程序、核心板硬件修改,或者大公司有足够多的积累或者分工;

网友B:
波形看起来好像和仿真一样,这个软件是你自己开发的还是你们公司开发的,能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A:
是自己开发的,要的话留下邮箱,

网友C:
现在用高速CAN或以太网,速度快,可以实时显示、数据存储

网友B(2018-11-22):
好久没进论坛了,请发一份,谢谢!597544592@qq.com

网友D:
这种在实际应用中是怎么设计的,,像这样的吗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开发的,要的话留下邮箱,

想学习学习 能否分享一下 谢谢  793942251@qq.com

网友F:
我跟你搞得很类似,可以加个QQ交流一下     1213598799

网友G(2021-04-27):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开发的,要的话留下邮箱,

想学习一下,请发一份,谢谢!!!444147397@qq.com

网友H(2021-11-04):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开发的,要的话留下邮箱,

761741767@qq.com, 前辈,请求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