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9833输出正弦波偏置问题

楼主(2018-07-09):
利用STM32控制AD9833,生成10KHz正弦波,实验中发现,输出的正弦信号存在一个很大的偏置电压,约为0.37V,输出信号幅值为0.6Vpp,实际操作中利用相同code分别下载了两个AD9833模块电路,均存在相同问题,不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谢谢!是软件还是硬件原因?软件设置的话,应该在哪里更改呢?

网友A(2018-10-19):
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你加个电容隔直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有后级电路吗,有可能是后级电路的影响,最近也在使用AD9833

网友C:
电容隔直是个简单方便的不错办法.

网友D:
单电源你还想它给你输出正负极性?肯定是直流叠加的正弦波,只要幅度正确,失真度小就OK了,如果需要纯交流正弦波,你不就是加一个隔直电容的事情嘛。

楼主(2018-11-26):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你加个电容隔直一下就行了

好的,谢谢,我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后级电路吗,有可能是后级电路的影响,最近也在使用AD9833

没有后级电路,可能就是单电源供电,本身就有偏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隔直是个简单方便的不错办法.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你还想它给你输出正负极性?肯定是直流叠加的正弦波,只要幅度正确,失真度小就OK了,如果需要纯交流 ...

非常感谢,懂了

网友E(2024-11-06):
请教下 AD9833 输出幅度是不可调的吧? 外部晶振使用25MHZ, 3.3V供电情况下,相同波形,同一频率下,输出幅度应该都是一样的吧,能问问你的板子在输出正玄波,20Khz下,输出正玄波的VPP是多少勒? 我的是VPP=85mV,Vrms=56mv。(9833第十脚电压) 用过这个的兄弟能帮忙确定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