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限流型过流保护电路输出特性曲线的疑问

楼主:
为什么io升高到a点时候uo为0?
为什么调整管超过限定值b点时,io仍然继续增大,不是应该t2的分流作用,令io减少吗?

网友A(2018-07-09):
把一张图转90°就算另一张图。这是哪家的书?。。。。。。。

网友A:
输出特性图表达的是
当负载电阻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输出电压是基本保持稳定的;
负载电阻值继续降低,电流不会显著增加而输出电压会降低;
当负载电阻值降低到0,输出电流是某个设定值而输出电压为0.

网友A:
“为什么调整管超过限定值b点时,io仍然继续增大,不是应该t2的分流作用,令io减少吗?”
-------------------
T2分流作用的增强,是以IO增大为前提的。所以IO会随着负载电阻值的降低而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