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表如何接线

楼主(2018-07-09):
一、直接接入法
      如果负载的功率在电度表允许的范围内,即流过电度表电流线圈的电流不至于导致线圈烧毁,那么就可以采用直接接入法。
      直接接入法:单相电表共有四个接线端子,从左至右按1、2、3、4编号排列,接线一般有两种一般是1、3接进线,2、4接出线;另一种是按1、2接进线,3、4接出线。
      无论何种接法,相线(火线)必须接入电表的电流线圈的端子。由于有些电表的接线特殊,具体的接线方法需要参照接线端子盖板上的接线图去接。
 二、经互感器接入法
      在用单相电度表测量大电流的单相电路的用电量时,应使用电流互感器进行电流变换,电流互感器接电度表的电流线圈。
      接法有两种:
      1、单相电度表内5和1端未断开时的接法。由于表内短接片没有断开,所以互感器的K2端子禁止接地。
      2、单相电度表内5 和1端短接片已断开时的接法。由于表内短接片已断开,所以互感器的K2端子应该接地。同时,电压线圈应该接于电源两端。
——本篇**属于原创,**内容源自社为电子科技官网:www.sheweikeji.com

网友A:
这个接线端子盖板内侧都有接线示意图的

网友B:
按说明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