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转一两个小时就死机

楼主(2018-07-09):
用msp430f149做了个电路,运转一两个小时就死机。

网友A:
你得电路是不是很特殊啊

楼主:
我是在电路上接了个电磁铁,不知是不是它在干扰?

网友B:
死机之后的电路接口电平是怎样的,另外系统有几个电源?

网友C:
提供MCU供电部分的前级设计是如何?

网友D:
磁珠的本身就是抗干扰的啊

网友E:
问题的应该不是在他这的e

网友F:
死机时看没看电源正常不,这个原因先排除的

网友G:
使用软件重启一下的。

网友F:
可能你的软件存在bug问题

网友G:
这个与电源也有关系

网友B:
这个是要好好看下的,主要看下是不是跑飞了的

网友G:
还有在程序中设置好看门狗复位的,就是为防止程序跑飞的。

网友C:
这个需要在程序中加入复位机制的。

网友H:
电源电压不稳或强干扰

网友I:
复位收到干扰,引起反复复位

网友J:
.电源电压 的地 不稳

网友K:
跑飞”是因为程序隐患或外部干扰引起的误动作

网友L:
软件和硬件都可能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M:
复位看门狗

网友N: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导致程序一直进入中断

网友O:
地址溢出,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

网友P:
无条件的死循环

网友Q:
对于容量小的单片机,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减少局部变量

网友L:
430比较容易出现掉电不完全后重新上电

网友H:
如果看门狗不好,也会引起死机

网友K:
程序译码器可能得到任意译码结果

网友I:
在反复复位当中有可能会导致死机

网友J:
电源电压 瞬间负电压 导致单片机故障 程序不发运行

网友Q:
主要是数字地和模拟地没处理好,导致单片机死机

网友P:
比如使用while(x);等待电平变化,正常情况下x都会变成0

网友O:
意外修改系统的寄存器造成死机

网友N:
中断变量处理不妥。

网友M:
看门狗百分之百地保证了单片机不会长时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