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怎么设置参考电压

楼主(2018-07-09):
对参考电压的选择有很多疑问,比如下面这个例子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ADC12CTL1 = SHP+CONSEQ_2;
        ADC12IE = 0x01;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
在上面的这段代码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设置参考电压的

网友A:
寄存器怎么说的

网友B:
在ADC12CTL0寄存器中, 有一个REF2_5V,和REFON,说是选择内部参考电压的就是2.5V和1.5V
但是在ADC2MCTLx寄存器中SREF 又有6中情况

楼主:
应该是选择外部参考电压的

网友C:
如何知道VR+和VR-呢

楼主:
怎么计算测量的电压

网友D:
内部参考电压呢

楼主:
测量430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一下的初始化设置对不对啊
ADC12CTL0=ADC12ON+SHT0_15+MSC+REF2_5V;
ADC12CTL1=SHP+CONSEQ_2;
ADC12MCTL0=INCH_10;
ADC12IE=0x01;
ADC12CTL0|=ENC;
ADC12CTL0|=ADC12SC;

网友E:
Setting REFON=1 enables the internal reference. When REF2_5V = 1, the internal reference is 2.5 V, the
reference is 1.5 V when REF2_5V = 0.
REFON=1时,如果REF2_5V=0,那么内部参考电压为1.5V,REF2_5V=1时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选择外部参考电压通过SREFx,从datasheet里可以看到有很多种选择,Vref这种是内部参考电压,Veref这种是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F:
下面是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测量程序

//******************************************************************************
//  MSP430G2x33/G2x53 Demo - ADC10, Sample A10 Temp and Convert to oC and oF
//
//  Description: A single sample is made on A10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l
//  1.5V Vref. Software sets ADC10SC to start sample and conversion - ADC10SC
//  automatically cleared at EOC. ADC10 internal oscillator/4 times sample
//  (64x) and conversion.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  ADC10 conversion complete,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from any LPMx in
//  Mainloop on reti. Temperaure in oC stored in IntDegC, oF in IntDegF.
//  Uncalibrated temperature measured from device to device will vary with
//  slope and offset - please see datasheet.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1.2MHz, ADC10CLK = ADC10OSC/4
//
//                MSP430G2x33/G2x5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A10              |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long temp;
long IntDegF;
long IntDegC;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3;         // Temp Sensor ADC10CLK/4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s.
  TACCR0 = 30;                              //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TACCTL0 |= CCIE;                          // Compare-mode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K = SMCLK, Up mode.
  LPM0;                                     // Wait for delay.
  TACCTL0 &= ~CCIE;                         // Disable timer Interrupt
  __disable_interrupt();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oF = ((A10/1024)*1500mV)-923mV)*1/1.97mV = A10*761/1024 - 468
    temp = ADC10MEM;
    IntDegF = ((temp - 630) * 761) / 1024;

    // oC = ((A10/1024)*1500mV)-986mV)*1/3.55mV = A10*423/1024 - 278
    temp = ADC10MEM;
    IntDegC = ((temp - 673) * 423) / 1024;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LPM0_EXIT;                                // Exit LPM0 on return
}

网友G:
这个上边还没有看到参考电压的设置的

网友E:
不会写的话,就使用参考的程序就行的

网友H:
ADC12CTL0=ADC12ON+SHT0_15+MSC+REF2_5V;
这一句倒是有参考电压的设置的。

网友D:
从datasheet里可以看到,Vref这是内部参考电压,Veref是外部参考电压

楼主:
哦,懂了,结贴

网友I:
使用内部2.5V参考电压

网友J:
430AD可以外部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K:
默认的参考电压为3.3V

网友L:
默认的VREF为VCC

网友M:
ADC12CTL0|= REFON+REF2_5V;

网友N:
AD采样参考电压设置为1.5V

网友O:
通过ADC12MCTLx 寄存器的ADC12SREFx来设置参考电压

网友P:
基准电压为VR+和VR-的组合

网友Q:
主要看你选择哪个作为电压参考源

网友R:
AVCC即模拟电压3.3V
Vref+是内部的参考电压 +2.5V

网友P:
VR+有AVCC(模拟电源正端),VREF+(AD转换器内部参考电源的输出正端),VEREF+(外部参考源的正输入端),VR-包括AVSS(模拟电源负端),VREF-/VEREF(AD转换器参考电源负端--内部或外部)

网友J:
最大值不能超过它的供电电压

网友K:
号降到3.3V以内再送AD

网友N: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15 + MSC

网友L: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M:
ADC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I: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0+ADC12REFON+ADC12REF2_5V;
                                            // Turn on ADC12, Sampling time
                                            // On Reference Generator and set to
                                            // 2.5V

网友R:
Vref-/Veref- 外部负参考电压 根据你引脚情况而定
Veref+ 也是外部参考电压了   根据你引脚情况而定

网友Q:
参考电压VREF+,VEREF+,AVSS,VREF-,VEREF电压值

网友S:
这个参考电压的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T:
使用的是msp430吗

网友U:
参考电压用3.3V

网友V:
打开内部电压发生器

网友W:
VREF为VCC即可。

网友X:
ADC12MCTLX = INCH_X+SrefX

网友Y:
参考电压可以外部提供

网友W:
或者/*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T:
你要使用外部的参考电压吗?

网友V:
参考电压选择为2.5v

网友Z:
网上有很多的例程可以参考的。

网友U:
把参考电压引脚连接上就行。

网友AA:
ADC12CTL0 = ADC12ON+SHT0_5+MSC

网友Y:
但是不能超过电源电压。也就是不能用5V。

网友X:
可以查书具体设定

网友AB:
参考电压输入

网友AC:
引用 网友F:
下面是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测量程序

//************************************************************* ...

这一块的资料的先参考下的

网友AC:
这个选择下的就好的呀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Setting REFON=1 enables the internal reference. When REF2_5V = 1, the internal reference is 2.5 V, t ...

楼上介绍的比较好

网友AE:
楼主的分享代码里面是没有关于参考电压的设计的哈

网友AE:
不过楼下说的比较好

网友AF:
楼主额这段代码应该是默认外部电压参考了

网友AG:
这个基本米啥难度的吧

网友AH:
这是根据内部寄存器设置的
REF2_5V=1时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网友AI:
ADCxxCTL0寄存器里的REFON置1,并保持REF2_5V为0

网友AJ:
使用内部2.5V参考电压的例程

网友AK:
打开内部电压发生器 参考电压选择为2.5v

网友J:
msp430的A/D转换中参考电压源选择

网友K:
REP2_5V:内部参考电压的选择

网友L:
ADC10的内部参考电压可以

网友AJ: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0+ADC12REFON+ADC12REF2_5V;

网友:
寄存器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AI:
同时设置SREFx为适当的参考电平范围

网友AL:
网上很多的例子可以参考的。

网友AM:
这里的SrefX是参考电压输入。

网友L:
或者AD采样参考电压设置为1.5V

网友K:
REFON(内部参考电压控制位)也必须设置。当该比特为0时,内部参考电压为1.5V,当该比特为1时,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网友J:
选择1就是 选择2.5V为参考电压源 2.5V对应的值就是0x0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