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ARM之间的浮点数交换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8-07-09):
在开发过程中,发现DSP与ARM之间的浮点数交换时出现问题

网友A:
什么问题啊

楼主:
DSP与ARM都没有用操作系统,交换浮点数时,在DSP这边的数据是:0x123456789ABCDEF0
但到了ARM这边是:0x9ABCDEF012345678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使用的是什么通信的接口呢?

网友D:
Codec Engine是连接ARM和DSP或协处理器的桥梁

网友E:
重点研究ARM与DSP之间的数据通信

网友F:
通过HPI接口进行通信和交换数据的设计方法

网友G:
DSP有专门的指令集 ;而ARM使用的是RISC指令集

网友H:
直接转换为整型通信。

网友I:
ARM和DSP通过HPI数据通信

网友J:
琢磨ARM和DSP的通信,估计是比较费时的

网友K:
ARM和DSP的数据通过HPI的数据位和控制位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L:
当ARM传送完数据到HPI数据位后,通过写HPI控制位通知DSP去取

网友J:
DSP因为目前暂时没有操作系统,它和外界的通信也常常成为DSP的一个瓶颈

网友C:
同喜接口不知道,这个数据交换也解决不了的。

网友I:
在HPI通信方式下,DSP的片内存储器对外界完全透明,由主机访问HPI的地址和数据寄存器便可完成对DSP片内存储器的读/写。

网友D:
介于应用层(ARM侧的应用程序)和信号处理层(DSP侧的算法)之间的软件模块

网友H:
浮点数可能存在问题的。

网友E:
采用主机并行接口HPI

网友G:
两边定义的类型一样吗?

网友F:
这个数据转换是一样的。

网友L: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网友K:
是不是接口存在问题呢?

网友M:
用HPI数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