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关闭显示以求进一步降低电源供耗吗?

楼主(2018-07-09):
430运行在低功耗时,使用液晶片作动态显示(430直接驱动)。我需要关闭显示以求进一步降低电源供耗吗?若需要,由该如何关闭LCD?特请教各路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网友B:
你说的关LCD是不显示还是就不给LCD供电,如果只是不显示的话,功耗降低不了多少

网友C:
正如楼上的所说,根据你的情况不同也不同,

但是要使用4xx系列的,关掉和不关意义不大

网友D:
我自己感觉影响还是不小的

我观察过掉电的情况!LCDon的时候,电压将的很快。感觉你关了为好!

网友E:
低功耗运行,LCD还是关闭的好。毕竟多少可以节约些电能。

网友F:
LCD 耗电几uA至 几百uA /3.3V

网友G:
LCD驱动器在使用时,只有需要显示时才打开LCD模块,休眠状态下控制LCD的控制方式与模式寄存器中的LCDM0=0,可以关闭LCD。LCDM1=1,高电压驱动;LCDM1=0,LCDM1=1,驱动低电压。尽可能选择低电压驱动。通过以上处理,LCD的功耗可以达到最少。

网友H:
再省电开着也费电啊

网友I:
这个要看您的应用是否需要低功耗,比如电池供电、总线供电;如果需要低功耗,还要看LCD是否可以关掉,是否必须一直显示着;

网友J:
如果确认了可以关掉LCD,可以将其LCD的电源直接关掉,这样最省电。

网友K:
如果实际工作不需要开着,那就关掉了

网友B:
如果实际工作不需要,就关
需要,就开

网友D:
试试 6系列和4系列的LCD 功耗,差多少?有谁知道

网友I:
肯定要关闭的,基本就是液晶最费电了。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L:
要看具体的显示屏型号,有些显示屏只有驱动的时候费电,不改变显示内容耗电很少
有些只要显示就很耗电

网友M:
关闭LCD很简单。

网友N:
关闭LCD显示,可节省3~5uA电流

网友O:
LCDCTL  &=~ LCDON;这个可以。

网友P:
LCD的控制寄存器呢

网友Q:
还可以使用芯片进入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R:
这个LCDCTL呢

网友S:
这个降低电压

网友T:
怎么不使用外部的LCD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关LCD是不显示还是就不给LCD供电,如果只是不显示的话,功耗降低不了多少
...

执行时间短,耗电小

网友T:
LCD作为外设更简单一些。

网友O:
应该有寄存器吧。

网友S:
关闭LCD的电源

网友N:
该函数不清除显示内容。

网友V:
进入低功耗应该可以关闭LCD

网友P:
关闭LCD肯定降低功耗的。

网友R:
LCD的寄存器看看手册上。

网友Q:
降低电源供耗不知道能够到多少

网友M:
还有其他的外设可以使用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可节省3~5uA电流

网友W:
涉及到低功耗的,能关闭的模块的就关掉的

网友X:
可以关闭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D:
试试 6系列和4系列的LCD 功耗,差多少?有谁知道

这个得看手册

网友Z:
引用 网友A:
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这个关闭也不会掉电丢失的。

网友AA:
考虑关闭电源吗?

网友AB:
这个正常耗电也不多的。

网友AC:
使用的是哪个msp430?

网友AD:
从基本的操作看看。

网友AE:
硬件电路考虑吗?

网友AF:
引用 网友A:
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LCD不需要吗?

网友AE:
其他的外设怎么样?

网友X:
这个应该有控制的寄存器吧。

网友AD:
datasheet上有这个操作。

网友Y:
引用 网友D:
试试 6系列和4系列的LCD 功耗,差多少?有谁知道

具体的数值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AC:
msp430的种类也不一样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A:
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应该是数据有问题的。

网友AG:
降低电源供耗,可以使用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AA:
LCD的电源关闭可能需要重新写入的

网友AB:
关闭LCD不知道怎么才能重新开启。

网友AF:
引用 网友A:
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功耗都是硬件决定的;

网友AH:
功耗的要整体的设计的呢

网友AI:
这个要看整体的设计方案的

网友AJ:
这个是需要随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重调控的

网友AK:
lcd显示的也会消耗一定的电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