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配置还是调用TI做好的函数

楼主(2018-07-09):
大家是怎样编程的,像DSP的初始化,是自己配置呢,还是调用TI做好的函数?

网友A:
一开始就是调用TI里做好的函数,像整个系统的初始化,时钟,RAM的初始化,这些都是跑板子必须的,这些到后来程序成熟了可以按照具体要求去配置

网友B:
如果你的硬件和TI建议的一样,那用TI做好的函数去做也没问题,如果有不一样的,最好确认一下,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一开始的时候建议是调用TI的函数的,跑通了在自己修改就好啦

楼主:
哈哈,看来大家都差不多啊

网友D:
都是自己编程的代码

网友E:
使用别人的就好了。

网友F:
使用官网的例程吧。

网友G:
TI做好的函数可以使用的

网友H:
DSP的初始化都差不多的。

网友I:
你的意思使用官网的代码吗

网友J:
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是调用TI里做好的函数,像整个系统的初始化,时钟,RAM的初始化,这些都是跑板子必须的,这些到后 ...

说的很多。

网友L:
自己配置

网友L:
需要的时钟和外设都不一样呢。

网友M:
TI的函数就行。

网友H:
就是外设的初始化不一样。

网友D:
自由定制的,根据自己设计的功能的。

网友G:
配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不同的地方可以修改的。

网友F:
例程一般配置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M:
TI的函数一般都是优化好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硬件和TI建议的一样,那用TI做好的函数去做也没问题,如果有不一样的,最好确认一下,不然容易出问 ...

肯定外设不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硬件和TI建议的一样,那用TI做好的函数去做也没问题,如果有不一样的,最好确认一下,不然容易出问 ...

不过自己配置比较麻烦的,还是使用官网的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是调用TI里做好的函数,像整个系统的初始化,时钟,RAM的初始化,这些都是跑板子必须的,这些到后 ...

以后自己完善这些代码就行。

网友J:
TI的工程代码可以借鉴的。

网友I:
肯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