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与msp430f149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09):
msp430g2231与msp430f149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比较他们干嘛

楼主:
msp430g2231的c程序能否直接应用于msp430f149上,如果不能需要做什么修改,求助,谢谢

网友B:
内部资源不一样,手册上写得很详细

网友C:
头文件的不一样,里面的寄存器也不一样的。

网友D:
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里面的外设对比很清晰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msp430g2231的c程序能否直接应用于msp430f149上,如果不能需要做什么修改,求助,谢谢
...

要看具体用到什么功能了,两个mcu上该功能是否相同,等等
建议先对比使用到的资源

网友F:
MSP430F149IPM是TI公司设计生产的一款超低功耗的16位单片机。

网友G:
MSP430F149具有60kB 闪存、2KB RAM、12 位 ADC、2 USART、硬件乘法器

网友H:
MSP430G2231有内部温度传感器

网友I:
MSP430G2x21/G2x31 系列产品是一款超低功率混合信号微控制器

网友:
低电源电压范围:1.8V 至 3.6V
超低功耗
运行模式:220μA (在 1MHz 频率和 2.2V 电压条件下)
待机模式:0.5μA
关闭模式(RAM 保持):0.1μA
5 种节能模式
可在不到 1μs 的时间里超快速地从待机模式唤醒
16 位精简指令集 (RISC) 架构,62.5ns 指令周期时间
基本时钟模块配置
具有一个校准频率并高达 16MHz 的内部频率
内部极低功率低频 (LF) 振荡器
32kHz 晶振
外部数字时钟源

网友J:
这个架构是一样的。

网友K:
楼主需要设计什么功能呢

网友L: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个不同

网友M:
芯片根本就不一样。

网友N:
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J:
内部集成的功能肯定不一样。

网友F:
具有低电压、超低功耗;快速苏醒;具有片内比较器等特点。

网友:
具有 2 个捕捉/比较寄存器的 16 位 Timer_A
支持 SPI 和 I2C 的通用串行接口(请见)
欠压检测器
带内部基准、采样与保持、和自动扫描功能的 10 位 200 每秒千次采样 (ksps) 模数 (A/D) 转换器(请见)
串行板上编程,
无需外部编程电压,
利用安全熔丝实现可编程代码保护
具有两线制 (Spy-Bi-Wire) 接口的片上仿真逻辑电路
系列产品成员详细信息,请见
采用 14 引脚塑料小外形尺寸薄型封装 (TSSOP)(PW),14 引脚塑料双列直插封装 (PDIP)(N),和 16 引脚四方扁平无引线 (QFN) 封装 (RSA)

网友G:
增加了DA转换的接口,还有I2C的硬件接口以及HW乘法器,还有一个直接的存储通道DMA。

网友I:
微控制器装有一个内置的 16 位定时器和 10 个 I/O 引脚。 MSP430G2x31 系列产品有一个 10 位模数 (A/D) 转换器和使用同步协议(SPI 或者 I2C)的内置通信功能。

网友H:
内部温度传感器

网友N:
C语言的编程方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M:
两者不能互相兼容的。

网友L:
msp430f149用的比较多一些的。

网友K:
是msp430的功能吗?

网友O:
这两者间的区别还是有的

网友P:
这资源上差别很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