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里面有没有内置的模拟乘法器模块

楼主(2018-07-09):
请问msp430里面有没有内置的模拟乘法器模块

网友A:
你查下用户手册和选型指南,有些型号是带硬件乘法器的

网友A:
常见的MSP430F14*就有!其他系列有些也有,用途不一样,芯片内部集成的模块也不太一样,根据你自己的应用来选芯片!

网友B:
楼上正解,要看手册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啊,不同的MCU所带的模块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C:
MSP430单片机中一般都带有乘法器模块的

网友D:
DSP里面带着的吧。

网友D:
楼主可以使用一下
c2000的产品的。

网友E:
这个要看具体的型号。有些型号是有内置的硬件乘法器的

网友F:
430好多系列都带硬件乘法器的

网友G:
430普通的是不带硬件乘法器的,不过个别型号好像是有的。或者你可以试试msp432

楼主:
好的,那先结贴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