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极管三端的电阻各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8-07-09):
三极管三端的电阻各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简单地说, 调整和稳定静态工作点, 并提供信号(包括反馈)的通路.

网友B:
学习模拟电子就应该知道,记得当时考试的时候就是专门计算这个的

网友C:
限流   分压   主要是这两个作用   这个模电里面讲了很多    自己多看看吧   呵呵

网友D:
三极管输入端电阻为了减小电流,保护三极管不被烧坏

网友E:
限流,反馈,限压。啃一下模电

网友F:
调整静态工作点啊

网友A:
三极管输入端电阻一防IB电流过大,二调整静态工作点,使三极管工作在适合的区,放大区之类的

网友G:
电阻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减少电流啊

网友H:
控制电流 模电里讲了很多

网友I:
基极端电阻发射级和集电极主要起到下拉电阻和上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C:
楼主问的太泛泛了,要看你的电路设计的要求来定的!!

网友G:
R1,R2是基极上下偏值电阻,上偏是限制基极电流,防止过饱和导通,但如果没有它三极管就不能导通,下偏超分压作用,有的电路可不用。RC是发射极限流电阻,防止电流过大烧坏三极管,RE可以想解是集电极负载电阻,没有它就短路了,在上电路中它与CE构成一个限幅电路。

网友J:
寄生电阻,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