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按键和机械按键在软件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09):
薄膜按键和机械按键在软件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机械按键扫描时有上拉电阻而薄膜按键没有,那薄膜按键如何实现键盘扫描?

网友B:
没有区别的吧,都是一样用。你说的扫描,是用红外的吗?

网友B:
没有区别,扫描检测I/O状态

网友C:
你是说得不轻÷,活者不力姐~

薄膜按键跟机械按键是一样的,只不过,按键的两个电极不同,机械按键通常是金属弹片,按压接触。薄膜按键则是在薄膜材料上镀上导电层,按压薄膜使两层接触。本质上没有区别。

楼主是问触摸按键?

楼主:
只是设计的形式的不一样而已。

网友D:
两者只是结构不同,原理是类似的,电路结构基本是一样的(不用上下拉电阻的时候),驱动程序也一样

网友A:
有反应速度的区别,机械按键反应快,薄膜按键反应慢。

楼主:
那就结贴了,多谢大伙啊

网友E:
你说的是什么按键呢

网友F:
没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G:
薄膜按健(Metal dome array),是一块带触点的PET薄片

网友H:
薄膜按键上的触点位于PCB板上的导电部位

网友I:
薄膜按键的接触电阻是影响工作稳定性的最主要因素

网友J:
轻触开关是利用短暂接触促发电子开关电路,实现整体电路的工作和停止

网友K:
程序应该一致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没有区别的吧,都是一样用。你说的扫描,是用红外的吗?

这个都是接口的

网友M:
都是读取IO的状态。

网友N:
应该是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E:
肯定读取的方式都一样吧。

网友M:
按键都是电平的问题。

网友F:
都是扫描按键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没有区别的吧,都是一样用。你说的扫描,是用红外的吗?

红外有问题吗?

网友G:
用在PCB、FPC等线路板上作为开关使用,在使用者与仪器之间起到一个重要的触感型开关的作用。

网友K:
硬件电路可能有区别的

网友H:
当按键受到外力按压时,触点的中心点下凹,接触到PCB上的线路

网友J:
机械按键开关自带锁

网友I:
接触电阻是指薄膜按键开关回路给后置电路的电阻值

网友N:
软件编程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O:
薄膜按键主要是面板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P:
这两功耗设计上还是有些差异的哈

网友Q:
这两功能上差不多,但是应用体验上有差异的

网友R:
功能实现上基本相似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得不轻÷,活者不力姐~

薄膜按键跟机械按键是一样的,只不过,按键的两个电极不同,机械按键通常是 ...

这个区别还是有的

网友T:
按键的种类不同,但扫描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U:
个人认为米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