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怎样只显示元器件而不显示走线啊?

楼主(2018-07-09):
protel中怎样只显示元器件而不显示走线啊?

网友A:
为什么这么搞

楼主:
选择了层了,只显示了顶层和底层,但线怎么隐藏呢

网友B:
你把有些层隐藏了   这个需要开启一下   没什么的   呵呵

网友C:
前面打勾的显示。不打勾的不显示,把勾都去掉,只在机械层打勾

网友D:
这个我还没用过的啊,走线跟元器件的焊盘可是在一个层面的啊

网友E:
除非楼主的直接的将走线给unroute的,就是去掉的,这样就可以得到两个层面上都是元器件的

网友F:
你可能吧布线隐藏了

网友G:
你隐藏了顶层和底层了吧

网友A:
双击元件,弹出对话框,点击下面的global按钮,再点击第二个的页面designator,找到Hide,把后面的勾去掉,最后点击OK

网友B:
这个是你把走线隐藏了吧,,

网友B:
元器件跟走线在一个层的呀,要不隐藏掉toplayer层的,就可以看到丝印层上元器件的

网友D:
元器件的焊盘跟走线都在一个层的,,要单独现实的话是不是不好实现。

网友H:
这个是不是有一种可以先把所有相同属性的元器件选中的,然后再打开其属性的,看你面是不是有个隐藏选项的

楼主:
没看懂你们说啥,结贴了

网友I:
快捷键ctrl+D,里面有track、component、fill等显示

网友J:
隐藏了其它层

网友K:
你是说网格线吗?

网友L:
很简单:在英文输入法下面按两个V,网格线就没有了。

网友M:
按“Shift+S”,单层显示

网友N:
在PCB sheet下,英文状态下按下快捷键“N”

网友O:
在PCB sheet下,英文状态下按下快捷键“L”,“Board Layers And Colors”配置对话框,再将“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不勾选。

网友P:
以按L键,关闭其它层显示

网友Q:
PCB aditor中有个display,在右面打钩

网友R:
shift+s查看单层不行么

网友M:
在single layer modes里面选择,hide other layers选项,就可以隐藏其他层显示了

网友I:
每项下面有full、hide、draft等选项,选择draft就是显示轮廓

网友L:
再连续按两个V,就回来了。

网友J:
单层显示了吧Ctrl+S试试

网友K:
在视图里面的最后一项

网友R:
将solder mask层不透明度降低既可

网友Q: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P:
保留TopLayer、TopOverlay及PCB外框

网友O:
在PCB sheet下,选择软件右下角的”PCB“的菜单,选择PCB选项。

网友N:
在“Hide Connections”选项下选择“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