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通过AT指令配置esp8266

楼主(2018-07-09):
1.相关宏定义
#define AT_MODE_CONFIG 0 //0,采用ES/RST硬件控制进入AT模式;
#define ESP_RX_MAX_LEN   600
#define MODE_TCP  0
#define MODE_UDP  1
#define AP      0
#define STA     1
#define STA_AP  2

楼主:
2.ESP8266相关结构体
struct ESP8266_Fram
{
    char data_buff[ESP_RX_MAX_LEN];
    unsigned int len;
    char rx_flag;
};

楼主:
3.串口初始化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1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ê1?ü′??ú2?óê??D??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ê1?ü′??ú2×ü?????D?D??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MY_NVIC_Init(2,3,USART1_IRQn,2);

}

楼主:
4.ESP8266初始化
void esp8266_init(void)
{

    USART1_Config();          //串口初始化

    esp8266_send_cmd("ATE0","OK",0,500);  //关闭回显
    esp8266_Rst();
}

楼主:
5.串口1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char ch;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ch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1 );

        if( record.len< ( ESP_RX_MAX_LEN - 1 ) )                       //?¤á?1??×??úD′?áê?·?
        {
           record.data_buff[record.len++]=ch;

        }
    }
    if( USART_GetITStatus( USART1, USART_IT_IDLE ) == SET )                                         //êy?Y???óê?íê±?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1;
       ch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1 );                                                              //óéèí?tDòáD??3y?D??±ê????(?è?áUSART_SR£?è?oó?áUSART_DR)
     }

}

楼主:
6.ESP8266接收字符串函数
char * ESP8266_ReceiveString ( FunctionalState enumEnUnvarnishTx )
{
char * pRecStr = 0;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0;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0;
while (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0';

if ( enumEnUnvarnishTx )
{
if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 )
pRec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else
{
if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IPD" ) )
pRec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楼主:
7.对ESP8266模块发送AT指令
bool esp8266_send_cmd(char *cmd,char *reply,char *reply1,u32 waittime)
{
    char cstr[20];
    record.len=0;           //接收长度清零
    IWDG_Feed();
    printf("%s\r\n",cmd);

    if(reply==NULL&&reply1==NULL)
      return true;
    delay_ms(waittime);
    record.data_buff[record.len]='\0';
    if(reply!=0&&reply1!=0)
        return ((bool)strstr(record.data_buff,reply)||(bool)strstr(record.data_buff,reply1));
    else if(reply!=0)
        return (bool)strstr(record.data_buff,reply);
    else
        return (bool)strstr(record.data_buff,reply1);
}

楼主:
8.ESP8266模块发送字符串
bool esp8266_send_data(u8 enuvarnishTx,char *pStr,u32 len,u8 ucid)
{
    char cstr[20];

    bool bRet=false;
    if(enuvarnishTx)      //透传模式
    {
      printf("%s",pStr);
    }
    else
    {
       if(ucid<5)            //多连接模式
       {
          sprintf(cstr,"AT+CIPSEND=%d,%d",ucid,len);
       }
       else                 //单链接模式
       {
          sprintf(cstr,"AT+CIPSEND=%d",len);
       }
      // esp8266_send_cmd(cstr,">",0,500);
       if(esp8266_send_cmd(cstr,">",0,500))       //发送
       {

          //bRet=esp8266_send_cmd(pStr,"SEND OK",0,300);
         delay_ms(100);
         USART_Puts(USART1,pStr,len);

       }
     }

    return bRet;

}

楼主:
9.ESP8266模块进入透传模式
bool esp8266_UnvarnishSend(void)
{
    bool return_flag;
    return_flag=esp8266_send_cmd("AT+CIPMODE=1","OK",0,300)&&esp8266_send_cmd("AP+CIPSEND","\r\n",0,300);

}

楼主:
10.ESP8266模块开启或关闭多连接
bool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 ( char enumEnUnvarnishTx )
{
char cStr [20];

sprintf ( cStr, "AT+CIPMUX=%d", ( enumEnUnvarnishTx ? 1 : 0 ) );

return esp8266_send_cmd( cStr, "OK", 0, 500 );

}

楼主:
11. ESP8266模块开启或关闭服务器模式
bool esp8266_set_Server(u8 mode,char *pPortNum,char *pTimeover)
{
   char cCmd1[120],cCmd2[120];
   if(mode)        //开启服务
   {
       sprintf(cCmd1,"AT+CIPSERVER=%d,%s",1,pPortNum);  //端口号字符串
       sprintf(cCmd2,"AT+CIPSTO=%s",pTimeover);         //超时时间
       return (esp8266_send_cmd(cCmd1,"OK",0,300)&&esp8266_send_cmd(cCmd1,"OK",0,300));

   }
   else           //关闭
   {
        sprintf(cCmd1,"AT+CIPSERVER=%d,%s",0,pPortNum);  //端口号字符串
        return esp8266_send_cmd(cCmd1,"OK",0,300);
   }

}

楼主:
12.ESP8266模块连接外部服务器
bool esp8266_link_Server(u8 tcp_ip_mode,char *ip,char *comNum,char *LocalcomNum,u8 ucid)
{
    char cStr[100],cCmd[120];

    switch(tcp_ip_mode)
    {
        case MODE_TCP:
           sprintf(cStr,""%s","%s",%s","TCP",ip,comNum);  //端口号字符串
          break;
        case MODE_UDP:
          sprintf(cStr,""%s","%s",%s,%s,0","UDP",ip,comNum,LocalcomNum);
          break;
        default:
          break;
    }
     if(ucid<5)            //多连接模式
     {
        sprintf(cCmd,"AT+CIPSTART=%d,%s",ucid,cStr);
     }
     else                 //单链接模式
     {
        sprintf(cCmd,"AT+CIPSTART=%s",cStr);
     }

    return esp8266_send_cmd(cCmd,"OK",0,300);

}

楼主:
13.ESP8266创建WIFI热点
bool esp8266_Build_AP(char *pSSID,char *pPassWord,u8 *mode)
{

   char cCmd[120];
   sprintf(cCmd,"AT+CWSAP"%s","%s",1,%s",pSSID,pPassWord,mode);
   return esp8266_send_cmd(cCmd,"OK",0,300);

}

楼主:
14.ESP8266模块连接外部wifi
bool esp8266_Join_AP(char *pSSID,char *pPassWord)
{

   char cCmd[120];
   sprintf(cCmd,"AT+CWJAP"%s","%s"",pSSID,pPassWord);
   return esp8266_send_cmd(cCmd,"OK",NULL,1000);

}

楼主:
15.选择ESP8266模块的工作模式
bool esp8266_Net_mode_Choose(u8 enumMode)
{

   switch(enumMode)
    {
        case STA:
           return esp8266_send_cmd("AT+CWMODE=1","OK","no change",1000);
           break;
        case AP:
           return esp8266_send_cmd("AT+CWMODE=2","OK","no change",1000);
           break;
        case STA_AP:
           return esp8266_send_cmd("AT+CWMODE=3","OK","no change",1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16.重启ESP8266模块
  1. void esp8266_Rst(void)
  2. {

  3.     esp8266_send_cmd("AT+RST","OK","ready",2500);

  4. }

楼主:
17.对ESP8266模块进行AT指令测试
void esp8266_AT_test(void)
{

    while(!esp8266_send_cmd("AT","OK",NULL,1000))
      esp8266_Rst();

}

楼主:
18.使能/禁用ESP8266
void esp8266_EN_Choose(FunctionalState  enumChoose)
{
    if(enumChoose==ENABLE)
      esp8266_Rst();
}

楼主:
以上函数可以封装在ESP8266.c文件中,作为对ESP8266模块的驱动

楼主:
对于不同行的串口,需要更改串口配置和中断服务函数,大多数使用串口2与串口3

网友A(2018-11-06):
.h文件能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