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一个4ma输出 电压在18V到24V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8-07-09):
如果用这个电路能保证18到24V吗

网友A:
VD1/VD2是二极管,不是稳压二极管,防止输入瞬间对地短路,导致LM317反向电压损坏。
LM317基本的电路原理,自己看书去。
简单的原理,如何详细讲解?

网友B:
那个不是稳压二极管 普通的整流管 防止短路的

网友C:
VD1/VD2是普通二极管,不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