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各种“地”以及绝缘的提问

楼主(2018-07-10):
【不懂就问】
有个问题想知道
比如一块PCB电路板,作用是开关电源的主回路
它的输入信号的来源这个我知道
但是这块板中的“地”是如何确定的呢?画一块PCB板或者原理图时,对“地”的定义和规定好像没有别的信号那么多

再有就是有的电路中,分有好多“地”,比如数字地,模拟地,机箱地,不太理解

而且用电器外壳,哪怕看上去是金属材质做的,都是对外绝缘的,如何把内部带有电路板的用电器外壳绝缘呢?
谢谢

网友A:
抢个板凳!

网友B:
开关电源的主回路也没有数字地,  如果是隔离的, 就是隔离两端高压地, 低压地

网友C:
地就是你的电路的参考点,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分是为了防止模拟电路部分的干扰信号从地线串到数字部分。机箱地是安全地,这个才是真正接到大地上的,一般的家用电器是三个插孔,里面的一根地线就是接到大地的,用电器的机箱外壳都是接到这根线上的,这样的话外壳对地不会有电平,人摸到就是安全的,如果没有接这个地的话,外壳可能会有泄漏的电压,人有触电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就是你的电路的参考点,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分是为了防止模拟电路部分的干扰信号从地线串到数字部分。机箱 ...

谢谢你的回答,后面的部分受益很多
有几个追问:

【1】PCB板中的地,我一直纠结于,这么一大块PCB板,我如何规定和确定哪一部分是地,或者哪一部分是数字地,哪一部分是模拟地?

【2】通过外壳接地把漏电能泄放到大地,保证外壳对人无电压差,那么漏出来的电能直接接到大地,不属于类似于电源短路的情况吗?这样不危险吗?

【3】三插座地线保证接地,那么想落地电扇这样的电器,只有两孔,是怎么考虑的呢?因为零线有时不是也接地了吗?顺便问一句,不隔离的示波器,小夹子因为是接地的,所以不隔离的示波器探头要怎么选取被测的电位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后面的部分受益很多
有几个追问: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要看你布板走线情况。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分,是以布板情况来看的,一般都会把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区分到不同区域,每个区域布上响应的地,然后单点共地即可。

第二点的话,说的是漏电,不是电源的电,正常使用情况下是不会有漏电的,也就是说外壳即使不接地也不一定会有电压,但是有时候会出现漏电情况,外壳如果没接地的话就会有电压。但是漏电也不是电源直接接到外壳上,而是与外壳之间有一个阻抗,如果外壳没有接地的话,电压会顺着这个阻抗过到外壳上,接地了的话,就相当于电源对地之间多接入了一个阻抗,耗电大一点而已,也不是短路情况。

至于第三点,只有两孔的电器一般都是小型电器,并且大部分外壳都是塑料的,是绝缘体,所以漏电的风险小的多,设计成三孔的成本会增加,而设计成两孔的,触电风险也非常小,基本不会发生,所以没必要设计成三孔的。
至于示波器,反正我们用的时候一般都是把示波器插头的地线剪断,也就是说不让示波器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要看你布板走线情况。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分,是以布板情况来看的,一般都会把模拟部分 ...

嗯嗯,示波器确实直接把地线头不要,可以保证隔离
我I就是好奇,如果不隔离,那么探头在选取所夹的点,有什么要求,因为小夹子已经接地(不隔离情况),那么另一端是不是只要接任何电源端都会被短路?

顺便还问个题外话,两孔插座的电器,插头正反接插入都可以,以落地风扇为例,是不是因为交流电火线相对于零线电位变换很快?再就是电风扇是交流直接驱动吗?那它内部的电机是异步的?

网友C:
两孔插座可以正反插,是因为交流电是有正负变化的,而且正半周与负半周是对称的,火线相对于零线是交流电,零线相对于火线也是交流电,就是说无论你选取哪一条线作为参考点,另一条线的电压都是交流电,所以正反插都可以工作。跟变化快慢没关系。至于电风扇内部,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不清楚里面具体怎么实现的。

示波器的话,如果地线接着,那么你的探头的夹子就是从示波器内部接到大地的,如果你测量的是完全独立的系统,比如独立电池供电,跟地线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怎么接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的系统与地线有关系,比如说电脑接出来的,插到插座上的电源接出来的,那么如果夹错位置就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孔插座可以正反插,是因为交流电是有正负变化的,而且正半周与负半周是对称的,火线相对于零线是交流电, ...

周末早上好
但是如果你的系统与地线有关系,比如说电脑接出来的,插到插座上的电源接出来的,那么如果夹错位置就会短路。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岂不是小夹子已经接到了电源的大地上,另外一端要怎么接才安全呢?
是不是除了电源正极的点位不能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周末早上好
但是如果你的系统与地线有关系,比如说电脑接出来的,插到插座上的电源接出来的,那么如果夹 ...

不是 是除了地线位置,其余哪里都不能接,轻则电路工作异常,重则短路烧器件或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是除了地线位置,其余哪里都不能接,轻则电路工作异常,重则短路烧器件或示波器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隔离的示波器探头的两端(小夹子和另外一端)都只能夹在地线上?
那这样两端等电位了,怎么测出信号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隔离的示波器探头的两端(小夹子和另外一端)都只能夹在地线上?
...

我说的是小夹子,不是另一端,另一端就是测信号的,需要测哪里就放到哪里。
不隔离的示波器,即使小夹子哪里都没夹,也是接地的,所以不能夹其他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小夹子,不是另一端,另一端就是测信号的,需要测哪里就放到哪里。
不隔离的示波器,即使小夹子 ...

原来哪儿都不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小夹子,不是另一端,另一端就是测信号的,需要测哪里就放到哪里。
不隔离的示波器,即使小夹子 ...

仁兄,下午好
有问题请教你
你看啊,共发射极和共集电极三极管电路
这听说见过很多了,
虽然知道怎么区分它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分类,他们在实际中怎么应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仁兄,下午好
有问题请教你
你看啊,共发射极和共集电极三极管电路

去看模电书

楼主:
谢谢,这就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