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人再问一个Nu-Link-Me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8-07-10):
这个Nu-Link-Me的EVM板,我如果要把他当成仿真器下载我自己的板子时,要把NM1200的这半边板子掰开么?不然会影响我自己板子的烧写吧?我试着把两个板子的VCC隔断,但是发现NM1200这左半边板子的VCC还会有个3.1V,NM1200还会工作,灯也会闪烁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人回答啊!
难道大家都没用过Nu-Link-Me么?都是直接买的Nu-Link用的?
我把两块板子掰开了,所有线都要断开,不能只割开VCC.用Nu-Link-Me连接我自己的板子下载成功

楼主:
新唐的资料太少,官网的驱动还有问题,技术支持问了爱理不理,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这里还有热心人帮下忙,但最后还得靠自己
第一次接触新唐的东西就很不顺,浪费了很多时间,话说拼不过技术拼服务,国产的东西难道到了只拼价格其他都可以忽视的地步了么

网友A:
haha,怎么回事,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一次就搞定了。把能安装的统统安装了。

网友A:
不用掰开,就可以用,除非你想掰开,但是还要搞一堆线连接,麻烦。

网友:
下载这个开发板的手册了吗,另外如果断开板子,你要两边用插针焊接一致,然后用排线链接成断开前的电路。

网友:
还有ST的板子也是这种可以分开的设计,其实你去问也没人跟你细说,这些太基础了,官方提供了使用说明的手册。不过你选的这个系列官网没有提供资料,你需要联系卖给你的 人索取。

网友:
这板子哪儿买的啊,官方都没这个板子资料。

网友B:
如果你用这个给你的板子烧录,肯定要分开。你预留的接口要跟这个掰开处一致就行了。

网友C:
要全部断开,io脚位会从ic的保护二极管回灌到vdd上面。

网友D(2019-08-12):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人回答啊!
难道大家都没用过Nu-Link-Me么?都是直接买的Nu-Link用的?
我把两块板子掰开 ...

我现在也要用Nu-Link-Me连我的板子,提示Nu-Link-Me连接成功,但是没有识别MCU,我用的是N76E003。下载工具是ICP,请问你是怎么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