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大家,低功耗设计,选型,及如何唤醒

楼主(2018-07-10):
请教各位大大:使用stm32,程序较简单,电池供电,要求低功耗,请问
1,选哪个型号,工作功耗和待机功耗可达多少?
2,唤醒脚是特定管脚吗?上升沿唤醒吗?

网友A:
功耗可以很低,nA级别的。
应该先问你要求系统达到多少功耗?需要实现哪些唤醒功能?这样才好选啊。还有外设占了多少功耗,也要计算的。

楼主:
用了GPIOA和tumer2,希望达到uA级,希望上升沿唤醒

网友B:
ST32L系列是超低功耗的芯片

网友B:
选L 系列的

网友:
各种休眠模式,和中断唤醒配合。

网友C:
STM32L系列都可以,如果简单就可以L0或者L1

网友D:
STM32L0是蝴蝶家族低功耗系列的主打产品

网友E:
STM32的3种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内核停止

网友F:
停机模式下20uA的电流

网友G:
可以设置WK_UP引脚作为唤醒源

网友G:
借助STM32固件库实现STM32低功耗会变的非常简单

网友H:
整机功耗有300uA

网友I:
stm32l4+低功耗模式

网友J:
可以选择msp430的。

网友K:
突破4nA超低功耗,STM32L4

xch
哪科料?

网友I:
Stm32l4 支持7种低功耗睡眠模式

网友D:
ARM Cortex- M0+ ,价格轻盈,外设丰富

网友H:
STM32的低功耗模式可以中断唤醒的。

网友F:
待机模式下只有2uA的电流

网友G:
对于一些系统,在唤醒后执行中断处理程序前需要先执行重新恢复的任务

网友K:
STM32L4智能架构使微控制器能够在内核、DMA控制器、存储器和外设之间并行传送数据和指令,进一步提升性能和能效。FlexPowerControl是智能架构的另一个优势,有助于实现节能省电设计,当微控制器处于低功耗模式时只保留I/O电平,使SRAM保持待机状态,管理特定外设与I/O端口的独立电源。

网友L:
现在使用STM32L4的非常多。

网友J:
msp430的功耗就是非常的低。

网友:
ST的低功耗MCU主要有STM8L、STML0、STM32L1、STM32L4、STM32L4+  系列。采用了ST专有超低漏电流工艺。
STM8L:STM8L101停止模式0.3uA,其它0.35uA;STM8L101运行模式150uA/MHz,其它180uA/MHz;
STML0: 停止模式440nA;运行模式139uA/MHz;唤醒时间:3.5μs;16位ADC(硬件过采样);
STM32L1:停止模式280nA,+RTC:990nA;运行模式177uA/MHz;
STM32L4:停止模式4nA;关断模式30nA;运行模式112uA/MHz@80MHz;
STM32L4+:停止模式20nA(5个唤醒IO);+RTC:200nA;运行模式43uA/MHz;唤醒时间:5μs;16位ADC(硬件过采样)。

网友M(点评):
转自游总

网友N:
WK_UP引脚接个按键,按键唤醒,定时器休眠,定时唤醒,执行完任务以后继续休眠,时钟选择最低频率,能选32K就选32K,不能则用最低外接晶振,关键导电部分用IO控制MOS管完全休眠切断,LDO选择超低静态电流的,另外液晶屏幕使用段码屏类似电子表那种,能想到暂时就这么多了,IO休眠时也要设置一下,达到最低休眠电流,这个是以前做MSP430的经验

网友O:
低功耗的有很多 请问楼主还有别的要求么

网友P:
这个 主要看楼主要求到多低

网友Q: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stm的只有一种低功耗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