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高灵敏度触控按键MCU赛元微SC91F8322M28U

楼主(2018-07-10):
SC91F8322、SC91F8322M
28PIN,8K FLASH ROM(带256B EEPROM),512B SRAM,25个GP I/O(17个大电流驱动),16路Touch Key,2个16位Timer,8路12位ADC,2路8位PWM,软件LCD,硬件UART,隔空触控,触摸库.

工作电压: 2.4V~5.5V

工作温度: -40 ~ 85℃

封装: SOP28

内核: 超快速的 1T 8051

存储器: 8KB Flash ROM(MOVC禁止寻址0000H~00FFH), 其中包含256B可IAP

512B SRAM

系统时钟: 内建 16MHz 振荡器

IC工作的系统时钟,可通过编程器选择设定为16/8/4/1MHz

频率误差: 跨越 (4.5~5.5V) 及 (-20℃~85℃)应用环境,不超过 ±1%

用户可通过修改SFR在工作过程中改变系统时钟频率

低电压复位(LVR):

复位电压有4级可选:分别是: 3.65V、3.50V、2.75V、2.60V

缺省值为用户烧写Code Option所选值

Flash烧写: 4线串口烧写接口

中断(INT):

TIMER0、TIMER1、INT1~5、ADC、PWM、UART、TKS、X32K 共 12个中断源

INT4/5仅为下降沿触发
l INT1/2/3可设为上升沿、下降沿、双沿中断

两级中断优先级可设

数字外围:

16路Touch Key电路

25个GP I/O,4种模式可设,P1/2/5有大灌电流能力

16位WDT,可选时钟分频比

2个标准 80C51 16位定时器TIMER0 及 TIMER1

2路共用周期、单独可调占空比的 8位PWM,PWM0可切换输出至两个不同的IO口

1路自带波特率发生器的UART

1路源于内部或外部32K振荡的 Base Timer,用于定时唤醒功能以节省耗电

LCD功能,除P5外的所有IO可以输出1/2VDD、1/3VDD、2/3VDD电压,用作LCD的COM或SEG输出

模拟外围:

8路12位ADC

1) 内建基准的 2.4V 参考电压

2) ADC的参考电压有2种选择,分别是 VDD和 内部2.4V

3) AIN0内部可接到1/3VDD,配合内部2.4V参考电压用于测量VDD电压

4) AIN1~AIN7 可由外部输入

省电模式:

STOP MODE, 可由 INT1~5、外部/内部32K振荡器、外部RSTN 唤醒 STOP MODE

网友A:
我对触控不太了解 是说专门有这么一个模块来处理触摸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对触控不太了解 是说专门有这么一个模块来处理触摸屏么

可以做触摸按键,像家里买的抽油烟机的触摸按键那样。

网友C:
这样理解的话 那一般的mcu因该也可以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