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容老化电路

楼主(2018-07-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老化前,测试一下容量、ESR。
高温,加额定直流电压或者交流电压,老化。
恢复一段时间,再测试性能。

网友B:
我记得这个是有标准的

我们公司可靠性研究的同事MLCC的,35V的汽车级的电容并联几百个加100V电压55度老化

最好查查标准,咨询供应商的FAE

网友A(点评):
35V的加100V的电压? 给你一个车规的电解电容,保证不会爆炸?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即使MLCC,35V额定耐压的加100V,也是不太相信。汽车电子,如果是外部接口的电容,即使实际电压只有几十V的,电容的耐压也是选100V-500V的,很多选250V的

网友C:
一般就是加额定电压或者额定电压的75%以上在恒温箱里高温老化。

网友B:
我的描述有非常不准确的的地方

公司做的,是单独测试MLCC电容的可靠性所做的实验验证,元器件加速老化实验,运行时间100-500-1000小时看失效情况。

公司测试的方法和附件中类似,2倍的额定工作电压(我查了几个文件,施加的电压好像跟电容的材质相关),55度环境,85度环境,125度环境温度,另外加了高频纹波(纹波具体参数不清楚)

https://wenku.baidu.com/view/942a4384b9d528ea81c77964.html

执行的这个标准iec60348

谁有相关的信息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B:
不能上传附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描述有非常不准确的的地方

公司做的,是单独测试MLCC电容的可靠性所做的实验验证,元器件加速老化实验 ...

〓◆ 电子产品老化相关资料及标准 54册 23M ◆〓, 重传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描述有非常不准确的的地方

公司做的,是单独测试MLCC电容的可靠性所做的实验验证,元器件加速老化实验 ...

对于安规电容,比如AC250V的电容,X电容,实际介质击穿电压达到2000V以上,Y电容,实际击穿电压5000V以上。
对于汽车电子的MLCC,我还没有找到击穿电压大于3倍额定电压的要求出处,非汽车电子的MLCC,更加不会有这个要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安规电容,比如AC250V的电容,X电容,实际介质击穿电压达到2000V以上,Y电容,实际击穿电压5000V以上 ...

我已经对前面的话进行了更正,找到相应的标准,很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网友B:
还要写字

1_Thin MLCC (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 Reliability Evaluation Using an Acce.pdf

网友E:
抢个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