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深圳赛元微单片机SC93F8332X20U

楼主(2018-07-10):
SC93F8332X、SC93F8332X20U
20PIN,8K FLASH ROM,独立128BEEPROM,1280B SRAM,18个GP I/O(18个大电流驱动),17路Touch Key,3个16位Timer,7路12位ADC,3路8+2位PWM可输出到6个口,硬件LCD,一路独立硬件UART,一路硬件UART/SPI/IIC三选一通讯口,一路温度传感器,一路PGA,隔空触控,触摸库.
概述技术资料开发/量产工具
工作电压:2.4V~5.5V
工作温度:-40 ~ 85℃
封装:SOP20/TSSOP20
内核:1T 32位总线8051
Flash ROM:8KB Flash ROM(MOVC禁止寻址0000H~00FFH)
IAP:可code option成0K、1K或8K
EEPROM:128Byte,无需擦除,10万次写入,10年以上保存寿命
SRAM:内部256Byte,外部1KB
系统时钟: 内建高频 24MHz 振荡器
IC工作的系统时钟,可通过编程器选择设定为:
12MHz @2.9~5.5V
6MHz / 2MHz @2.4~5.5V
24MHz
频率误差:跨越 (4.0V~5.5V) 及 (-20 ~ 85℃) 应用环境, 不超过 ±1%。
内置晶体振荡器电路,可外接32k振荡器,作为Base Timer 时钟源,可唤醒STOP。
内建低频 128kHz LRC 振荡器
频率误差:跨越 (4.0V ~ 5.5V) 及 (-20 ~ 85℃) 应用环境, 频率误差不超过 ±4%。
内建2kHz 振荡器
用作WDT的CLK Source
低电压复位(LVR):
复位电压有4级可选:分别是:4.3V、3.7V、2.9V、2.3V
缺省值为用户烧写Code Option所选值
Flash烧写和仿真:
2线JTAG烧写和仿真接口
中断(INT):
Timer0, Timer1, Timer2, INT0~2, ADC,PWM,UART,SSI,Base Timer,TK 共12 个中断源
外部中断有3个中断向量,共9个中断口,全部可设上升沿、下降沿、双沿中断
两级中断优先级可设
数字外围:
最大18个双向可独立控制的 I/O口,可独立设定上拉电阻
P0、P2口源驱动能力分四级控制
全部IO具有大灌电流驱动能力(48mA)
11位WDT,可选时钟分频比
3个标准 80C51 定时器Timer0、Timer1和Timer2
Timer2可实现Capture功能
3路共用周期、单独可调占空比的 8+2位PWM,分别可切换至不同管脚输出(共6个输出)
5个IO可作为1/2 BIAS的LCD COM输出
1个独立UART通讯口
1个UART/SPI/IIC三选一通讯口SSI
模拟外围:
17路高灵敏度TK电路
可实现17路高灵敏度隔空触控按键及衍生功能;
高灵活度开发软件库支持,低开发难度;
自动化调试软件支持,智能化开发;
1个可调增益运算放大器PGA
输出可直接接入ADC输入
正负输入端可互换
增益两级可选: 20X、100X
1个温度传感器
7路12位±2LSB ADC
内建基准的 2.4V 参考电压
ADC的参考电压有2种选择, 分别是 VDD以及内部2.4V
内部一路ADC可直接测量VDD电压, 一路可测量温度传感器电压
可设ADC转换完成中断
省电模式:
IDLE Mode,可由任何中断唤醒
STOP Mode,由 INT0~2和BaseTimer唤醒

网友A:
有些参数我都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参数我都不知道啥意思

哪些参数?

网友C:
现在有了SC92F836X,SC92F846X,和SC93F833X  P2P兼容,价格更低,性能更好。

网友D:
有些我 也不知道 比如IAP:可code option成0K、1K或8K  这是啥?

网友E(2020-07-17):
请问93F8333型号的一路温度传感器怎么使用呀?我按规格书上的配了还不行,请问有相关例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