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发棒不加热?有懂行的高手吗?

楼主(2018-07-10):
见下图,指示灯不良,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按照下图这样测量就可以加热了。红表笔测的那个线路是发热芯的黑线,黑表笔测量的线路是发热芯的其余两
根线焊接在一起的,中间没有测的是发热芯的红线。请问这个卷发棒是哪里
的问题导致不加热?谢谢高手赐教。@tyw @chunyang @maychang

网友A:
简单的电路,解剖一下,画出原理图,就会维修了

网友B:
猜测发光管是与发热芯串联的,发光管已断,故发热芯不热。万用表二极管档接入电路,替代了发光管,使电流环路完整,发热芯发热。
但需要注意:此时万用表可能已经过载。

网友C:
买个新的的了.不够折腾的

网友D:
没图不好分析

网友E:
楼主应测绘电路,至少把电热丝驱动部分的局部电路完整的测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