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FFT核输出结果和真实值总是差1

楼主(2018-07-10):
本人用clcyone iv芯片,调用quartus的FFT核进行处理,其中分别对1M,2M,16K,8K信号做过逻辑分析,得出的结果总是比正确数值小1.
比如输入信号为2M,采样频率为64M,采样点数为128点,那么频谱应为f=64M/128=0.5M。FFT分析的结果从0点开始计(0点为直流分量,不管他),最大值出现在第3个点,即为0.5*3=1.5M。
其他频率的也是相同情况,分析的结果总是差1.不得要领,求大神指点迷津。产生2M正弦波信号
.
FFT控制模块

FFT分析结果

网友A:
http://bbs.**/jishu_420047_1_1.html
https://blog.csdn.net/zui130/article/details/79042896

可以参考他们的,也可以找我付费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