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8562芯片基准输出异常。

楼主(2018-07-10):
使用的是TI的DAC8562芯片,初始化函数如上,手册中使用内部基准时候,基准管教输出为2.5V,现在实际为2.3V,导致,DAC输出的电压值不对。给65535时候输出的是4.6V左右,不是5V。求高手指点。
另外,芯片丝印为ZAAQ,官方手册中没有这个丝印的说明。有点怀疑芯片。

网友A:
基准的负载能力比较弱, 看看外围有没有消耗电流的地方,或者滤波电容漏电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的负载能力比较弱, 看看外围有没有消耗电流的地方,或者滤波电容漏电厉害 ...

没有其他地方用这个基准,只是按手册中接了一个电容对地,太奇怪了。

网友A:
那就可以先查查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