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引脚的解法及电源

楼主(2018-07-10):
DSP与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引脚的解法及电源

楼主:
DSP2812功能比单片机强大的多,TMS320F2812 是美国TI 公司推出的C2000 平台上的定点32 位DSP 芯片,适合用于工业控制,电机控制等,用途广泛,应该相当于单片的升级版。

楼主:
引用 楼主:
DSP2812功能比单片机强大的多,TMS320F2812 是美国TI 公司推出的C2000 平台上的定点32 位DSP 芯片,适合用于 ...

运行时钟也快可达150MHz,处理性能可达150MIPS,每条指令周期6.67ns。IO口丰富,对用户一般的应用来说足够了。

楼主:
两个串口。具有12位的0~3.3v的AD转换等。具有片内128k×16位的片内FLASH,18K ×16 位的SRAM,一般的应用系统可以不要外扩存储器。具体的指标你可以查阅相关的数据文档。

楼主:
单片机电源是5v。dsp2812的内核1.8v供电,IO是3.3v供电。
单片机有贴片或DIP,2812的引脚根据封装的不同有176脚的LQFP, 179脚的MicroStar 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