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 LoRaWAN介绍 - LoRa从业者读这篇就够了(转)

楼主(2018-07-10):
本文是一篇LoRaWAN的科普介绍,你已经在朋友圈看过无数蜻蜓点水的LoRaWAN**,是时候来一篇真正的技术干货了。本文先从横向介绍下LoRaWAN的背后势力和网络部署情况,然后纵向讲解了网络架构和具体的协议内容,帮助LoRa从业者系统地了解LoRaWAN协议。

1 LoRaWAN是什么

按照LoRa联盟官方白皮书《what is LoRaWAN》的介绍,LoRaWAN是为LoRa远距离通信网络设计的一套通讯协议和系统架构。

LoRaWAN? defines t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for the network while the LoRa? physical layer enables the long-range communication link.

另外官方提供了这张略偏技术的协议层次图,各位看官大体感受下。

LoRaWAN在协议和网络架构的设计上,充分考虑了节点功耗,网络容量,QoS,安全性和网络应用多样性等几个因素。经过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将会对开头这段介绍有更深刻的体会。

楼主:
3 LoRaWAN的网络部署情况

在绑定了几个一级电信运营商后,网络部署情况就比较可观了。按照官方目前(2017.04)的声明,网络部署情况是这样:

34个公开声明部署的网络,至少150个在进行的城市试点部署

你们发现没,**脖子那边有一点白,可能是主体主义思想的光辉太耀眼了。

楼主:
4 LoRaWAN 网络架构

在前面部分了解了LoRaWAN很火之后,我们具体从技术角度做些了解。如下是LoRa联盟官方白皮书中的网络架构图。

可以看到一个LoRaWAN网络架构中包含了终端、基站、NS(网络服务器)、应用服务器这四个部分。基站和终端之间采用星型网络拓扑,由于LoRa的长距离特性,它们之间得以使用单跳传输。在终端部分官方列了6个典型应用,有个细节,你会发现终端节点可以同时发给多个基站。基站则对NS和终端之间的LoRaWAN协议数据做转发处理,将LoRaWAN数据分别承载在了LoRa射频传输和Tcp/IP上。

下面结合下行业生态再来看下这个网络架构,大家可以有更深的认知。图来自ST的LoRa白皮书《IoT connectivity made easier STM32 MCUs & LoRa》。

楼主:
5 协议概述5.1 终端节点的分类

在开头的介绍中我们就看到有协议中有规定 Class A/B/C 三类终端设备,这三类设备基本覆盖了物联网所有的应用场景。

为了方便大家,我又做了个表。

CLASS
介绍
下行时机
应用场景
A (“all”)
Class A 的终端采用 ALOHA 协议按需上报数据。在每次上行后都会紧跟两个短暂的下行接收窗口,以此实现双向传输。这种操作是最省电的。
必须等待终端上报数据后才能对其下发数据。
垃圾桶监测、烟雾报警器、气体监测等
B (“beacon”)
Class B 的终端,除了Class A 的随机接收窗口,还会在指定时间打开接收窗口。为了让终端可以在指定时间打开接收窗口,终端需要从网关接收时间同步的信标。
在终端固定接收窗口即可对其下发数据,下发的延时有所提高。
阀控水气电表等
C (“continuous”)
Class C 的终端基本是一直打开着接收窗口,只在发送时短暂关闭。Class C 的终端会比 Class A 和 Class B 更加耗电。
由于终端处于持续接收状态,可在任意时间对终端下发数据。
路灯控制等

楼主:
5.2 终端节点的上下行传输

下面来点时序图,让大家有更深的感受。

这是Class A 上下行的时序图,目前接收窗口RX1一般是在上行后1秒开始,接收窗口RX2是在上行后2秒开始。

Class C 和 A 基本是相同的,只是在 Class A 休眠的期间,它都打开了接收窗口RX2。

Class B 的时隙则复杂一些,它有一个同步时隙beacon,还有一个固定周期的接收窗口ping时隙。如这个示例中,beacon周期为128秒,ping周期为32秒。

楼主:
5.3 终端节点的加网

搞明白了基础概念之后,就可以了解节点如何工作了。在正式收发数据之前,终端都必须先加网。

有两种加网方式:Over-the-Air Activation(空中激活方式 OTAA),Activation by Personalization(独立激活方式 ABP)。

商用的LoRaWAN网络一般都是走OTAA激活流程,这样安全性才得以保证。此种方式需要准备 DevEUI,AppEUI,AppKey 这三个参数。

DevEUI 是一个类似IEEE EUI64的全球唯一ID,标识唯一的终端设备。相当于是设备的MAC地址。
AppEUI 是一个类似IEEE EUI64的全球唯一ID,标识唯一的应用提供者。比如各家的垃圾桶监测应用、烟雾报警器应用等等,都具有自己的唯一ID。
AppKey 是由应用程序拥有者分配给终端。

终端在发起加网join流程后,发出加网命令,NS(网络服务器)确认无误后会给终端做加网回复,分配网络地址 DevAddr(32位ID),双方利用加网回复中的相关信息以及AppKey,产生会话密钥NwkSKey和AppSKey,用来对数据进行加密和校验。

如果是采用第二种加网方式,即ABP激活,则比较简单粗暴,直接配置 DevAddr,NwkSKey,AppSKey 这三个LoRaWAN最终通讯的参数,不再需要join流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设备是可以直接发应用数据的。

楼主:
5.4 数据收发

加网之后,应用数据就被加密处理了。

LoRaWAN规定数据帧类型有 Confirmed 或者 Unconfirmed 两种,即 需要应答 和不需要应答类型。厂商可以根据应用需要选择合适的类型。

另外,从介绍中可以看到,LoRaWAN设计之初的一大考虑就是要支持应用多样性。除了利用 AppEUI 来划分应用外,在传输时也可以利用 FPort 应用端口来对数据分别处理。FPort 的取值范围是(1~223),由应用层来指定。

5.5 ADR 机制

我们知道LoRa调制中有扩频因子的概念,不同的扩频因子会有不同的传输距离和传输速率,且对数据传输互不影响。

为了扩大LoRaWAN网络容量,在协议上了设计一个LoRa速率自适应(Adaptive data rate - ADR)机制,不同传输距离的设备会根据传输状况,尽可能使用最快的数据速率。这样也使得整体的数据传输更有效率。

5.6 MAC命令

针对网络管理需要,在协议上设计了一系列的MAC命令,来修改网络相关参数。比如接收窗口的延时,设备速率等等。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一般很少涉及,暂时不管。

楼主:
6 地区参数

LoRa联盟官方在协议之外,还发布了一个配套补充文档《LoRaWAN 地区参数》,这份文档描述了全球不同地区的LoRaWAN具体参数。为了避免新区域的加入而导致文档的变动,因此将地区参数章节从协议规范中剥离出来。

这份文档主要讲了LoRaWAN在全球各地区的具体物理层参数,不单单是频段有区别,细化到信道划分,甚至是数据速率,发射功率,最大数据长度等等都有区别。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总体情况,我又做了个表。

其实这个表也可以看出一个好玩的事情,为什么韩国的参数和亚洲各国其实差不太多,却单独拎出来。如果你有记得前文中的董事会成员记录,就应该知道韩国SK电信在LoRa联盟中的地位。这么高的地位搞点小特殊,你说过分么。

楼主:
7 LoRaWAN应用示例

好了,介绍完如上的信息,大家应该对LoRaWAN有了系统的了解。

在断断续续学习LoRaWAN的这几个月,深深感觉到,物联网厂商要想理解透LoRaWAN还是需要做比较大的投入,特别是在实际项目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细节问题。不过有更快速省事的方法,诸如借助我们长期的合作伙伴-厦门四信的LoRaWAN串口模块,他们提供了非常简单清晰的串口AT命令,厂商可以专注于自己多变的业务应用,是的,那句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网友A:
第二点好像没有啊

楼主:
第二额条系统审核还没通过呢

网友B:
远距离的话是多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