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ADC自校准与ADC,DMA使能顺序的相互影响

楼主(2018-07-10):
由于ADC自校准会产生一次ADC数据输出,如果这个时候DMA是已经使能的情况下,将触发一次DMA的操作,此时DMA递增的RAM地址将会移位到下个数据处等待。

不巧的是,如果设置为循环方式进行操作,今后的数据传输将全部错位,不过还好,只错了一个地址。

所以,ADC的自校准,最好放在ADC和DMA使能之前完成。。。。。

网友:
先校准,然后DMA,然后启动ADC转换。

网友A:
楼主传授经验啊,收下了

网友B:
f4的不需要自校准啊

网友C:
adc每次都需要自校准吗

楼主:
是否需要校准,以说明书要求为准。STM32中看到的目前还是需要的。

网友D(2018-09-05):
貌似ADC的时钟配置(采用分频或内部14MHz)不同也会引起这个问题,我用的是042,不晓得是不是时钟沿的区别。

网友:
从来不校准都是直接用。

网友E:
自校准?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