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集成多个放大器和比较器的芯片

楼主(2018-07-10):
TSM102集成了双路比较器和双路放大器,还有集成更多的吗

网友A:
多用几个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几个不行吗。

主要是为了使板子更小,功耗更低。有四路的就好了

网友B:
运放和比较器一般一片最多集成4个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和比较器一般一片最多集成4个单元。

那集成4单元的话,双运放+双比较器的话,有没有运放带宽在50M的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集成4单元的话,双运放+双比较器的话,有没有运放带宽在50M的芯片呢?

把运放当比较器用吧,选高速运放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集成4单元的话,双运放+双比较器的话,有没有运放带宽在50M的芯片呢?

没有运放+比较器的,要么运放,要么比较器,但运放可以接成比较器。至于50MHz的带宽,当然有,自己去TI、ADI、LT、圣邦微等的官网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