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通信质量】LoRa模块中为什么信号不好?传输不够远?

楼主(2018-07-10):
Q:LoRa模块中为什么信号不好?传输不够远?
A:故障诊断:一般都是以下环节:
①供电的可靠性,以及路线;
②GND的处理;
③频率设置避开干扰,核实SNR是否正常;
④参数设置尤其是频率和天线一致。

网友A:
这种传输机制就决定了它的距离啊

网友B:
抗干扰能力还不错

网友C(2018-08-09):
对于lora 模块 的S/N通常多少算是合适,我测试出来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lora 模块 的S/N通常多少算是合适,我测试出来是-20

请问你是使用我们的模块来测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使用我们的模块来测的吗

您说的是艾睿自己做的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是艾睿自己做的模块吗

我是指我们朗威的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指我们朗威的模块

哦哦  好的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使用我们的模块来测的吗

我们自己的模块,我们也是做模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使用我们的模块来测的吗

我们自己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  好的 谢谢啊

中科芯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是艾睿自己做的模块吗

中科芯的模块L1 和L3两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