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阻是有放向

楼主(2018-07-10):
电阻是有放向的。

谢谢大家!

因为即使一个电阻,也不可能是线性的。

在正负半周的交流信号作用下,不可能对程,这是通过喇叭都可以明显听出来的。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按照本大师的经验。

谢谢大家!

例如一个620欧姆电阻。

其方向为:从6流入的电流,而精度位就是流出电流的端点。

因此。

所有电路中的电阻都要按这一原则进行设置。

即:最高的数字端,为电流的流入端,而精度位是电流的流出端。

当然,也可能正好相反。

但无论如何。

都要让所有电阻按同一原则进行摆放。

电阻的摆放肯定不可能是随人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因为本大师发现。

谢谢大家!

交换电阻的摆放位置之后。

音质可以从原来的“内向”转为“正常”。

因为“外向”的音质效果也未必就是“正常”的。

对于电容和电感来说,也是一样。

虽然厂家肯定无法提供正确的方向,但还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厂家测试任何RLC的时候,也不可能虽然进行器件的摆放。

应该说:厂家测试RLC的摆放位置,就是电路应该采用的摆放位置,即:电流到底是从哪一端流入,进行的测试,而把这个作为原则使用。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对于厂家来说。

谢谢大家!

而且还是一个电容厂家。

而且还是薄膜电容的厂家。

那么测试电容的时候,交换电容的2个管脚位置,你能保证所有的测试数据“完全一样”吗?

如果不能,那么电容就是有方向的。

即使厂家的测试也无法发现交换管脚之后的区别。

但喇叭一定可以听出交换电容管脚之后的音质区别。

如果一个方向的时候,音质为“内向”,那么交换之后,就可以避免“内向”音质。

这一切都是线性理论无法解释的。

所有RLC器件的生产,都是偷工减料的,都是使用“新材料”进行“理想特性的逼近”的,当然电感除外。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无法用“聚苯乙烯”和钛酸钡以及金属氧化摸“来制作电感。

目前的电感,就是一个理论上的电感。

而电阻早已不是”理论上的电阻“,因为目前的电阻,都不是金属丝电阻,只有金属丝电阻才是教科书中的”理论上的电阻“。

电容也早已不是当初的电容,而是”聚丙烯和钛酸钡“。

无论金属氧化膜电阻,还是聚丙烯电容,都是在外部特性”逼近一个理想的电容“,其不是教科书中的极板电容。

因此,你无法把一个人们”刻意制作出来的金属模电阻和聚丙烯电容“当作一个线性器件,线性不线性,不是人们设计制作能保证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假如RLC都是线性的。

谢谢大家!

那么喇叭就不会听出交换管脚之后的音质区别。

仅仅就是因为RLC都是非线性的,才是唯一的交换管脚之后音质不同的原因。

只有非线性因素,才会导致不同方向的器件的音质不同。

线性器件不存在这个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A:
又发病了?幻觉?

网友B:
大师不愧是大师。

网友B:
你说的没错。
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东西。
把焊在板上的电阻拆下来换个方向再焊上去,它已经不是刚才那个电阻。

网友C:
胡扯就是胡扯
电阻有非线性,这个承认
电阻有方向那是胡扯的
接触肖特基特性?可惜没有半导体
除非电阻接触点氧化了,那样的话该更换了

网友D:
我以为电阻会放屁,还会放响....

楼主:
看看楼上的说法。

谢谢大家!

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转”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曾几何时。

谢谢大家!

本大师并不使用电阻作为“差动长尾电阻”,而是使用电流元作为长尾电路。

开始,这个电阻长尾的电路,的音质感觉总是“歪的”,而且怎么也无法“校正”。

刚才发现,其中有2个电阻接反了——即,这2个电阻,不是按照电流流入最高位的方法接的。

就在刚才,本大师把这2个电阻的接线改了过来。

然而,音质就是一下子就“正确 ”了,感觉和电流元的效果一样。

Ofcourse!

这个实践的结果证明:即使网络上流传的所谓“火力发电和水利发电”的音质都不同的说法是正确的。

虽然人们很难想象“水利发电和火力发电”的音质区别可以被听出来,但恐怕事实就是如此。

因为,到如今,在本大师的教导下: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依然不承认,交换电阻的接线,可以获得正确音质的真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按照本大师的教导。

谢谢大家!

你们只要“试试看”,就可以知道本大师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

当然了。

教科书受害者们,肯定还是无法知道,到底应该改变那些电阻。

Well。

改变差动长尾电路的电阻即可。

到目前为止,本大师发现:把电阻的最高位,例如680欧姆的6就是最高位,作为电流的流入方向,即可。就可以发生正确的声音。

信不信,只要“试一试”就都知道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当电阻接反的时候。

谢谢大家!

音质是“尖锐明亮”的。

但是也是“歪的”——同时也是本大师不能接受的。

但反过来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不久前,本大师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同时向全中国的所有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进行了“直播和教导”。

但那时,本大师还没有意识到是电阻接反的问题,但如今,可以100%确定,电阻是有方向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国内玩音响,玩成玄学了,电阻换个方向导致的音质不同,都能听出来了。
以前说能辨别是水利还是煤炭发电,我都不太信的。

楼主:
曾几何时。

谢谢大家!

多年前,本大师在调试功放电路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即,有时需要改动一个电阻,测试一下音质如何,然而总是有一种担心:即,担心再换回原来的电阻之后,音质又不一样了——虽然这是事实,但本大师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事实就是经常如此。

那么现在原因就是:电阻是有方向的。

换回原来的电阻的时候,方向反了,所以音质就不同了。

这也是不是本大师的唯一经历。

很多人或厂家都有如此经历:例如,完全一样的电路,完全一样的器件,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声音——这会令人们“大惑不解”。

事实上,不仅电阻,电容和电感也一样,改变接线就是不同的效果。

N个电阻,M个电容,K个电感,会导致导致多少种不同排列组合,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音质效果。

信不信由你!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所有音质的不同。

谢谢大家!

对于“同样的电路,同样器件,同样电路板”的功放,音质居然不同的问题。

其实就是非线性的问题。

人们从来都是对于“非线性”一无所知的。

何必用“教科书中的线性理念”和“推断”现实的“非线性问题”呢?

你们教科书的线性理念,完全无法解释非线性问题。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确实对于“非线性”一无所知,除了知道“非线性”这3个字之外。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音质的变化不是电阻造成的,是意念力!意念力!意念力!

网友B:
祖传秘方,脑残片,有需要的私聊。。。

两斤,,, 够吗?
赶紧喂楼主两斤,要不他饿死了。

网友G:
   还是讨论下电源把,水电音质更纯净,尤其适合听女声,火电更爆棚,适合摇滚,太阳能天然一股暖音色,适合补偿冷淡的功放

网友H:
其实,把耳屎挖干净,是听音最重要的环节,

@captzs :耳勺不同材质挖,音质也不一样的,听高音要配纯金耳勺
掏耳朵方向不同,听到音质不同。

楼主:
一个电阻。

谢谢大家!

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一个电阻不是因为“直流状态为一个电阻”就是一个电阻。

一个电阻的频率特性应该是“特性频率”无限大。

虽然不可能无限大。

也要非常大。

2N3904的特征频率ft高达300Mhz。

那么一个电阻的特性频率也需要100Mhz才合适。

如何测试一个电阻的“频率特性”。

加入一个电压扫频信号,测量电流的有效值。

用输入的电压有效值除以电流的有效值就得到了电阻值和频率特性。

对于国产电阻。

其频率特性,本大师认为ft连1000hz都不到。

而且如果交换电阻管脚之后,频率特性不同,则证明电阻是“非线性”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然而所谓的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是线性特性。

只有当把一个电阻当作“线性”的,才存在“频率特性”。

如果交换管脚的频率特性不同,则电阻是“非线性”的。

你们的那个电阻的模型,有ESL和EPC的那个模型,是线性模型——其根本无法解决现实电路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因为电阻在现实电路中为“非线性”,就是“任何不可思想的现象都有可能”的意思。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然而所谓的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你与其研究电阻,还不如先测测你的耳朵还剩下多少高频能力,一般来说,30岁左右的只能听15K以下了。。。
还有,换电阻还不如换电容,电容影响才大,题外话:保险丝 ,你懂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还是讨论下电源把,水电音质更纯净,尤其适合听女声,火电更爆棚,适合摇滚,太阳能天然一股暖音色,适 ...

那核电的音质呢?

网友J:
这位大师耳朵的灵敏度非常高,电阻正反方向这样都能听出来,调试音响还省了买仪器的开销

网友K:
楼主用的是插件电阻,这种电阻最常见的结构是瓷柱上蚀刻了螺旋状的金属膜或者碳膜。这结构除了电阻是有电感作用的。差分电路里的两个对称电阻在板子上通常靠到一起,会有一定的耦合作用,同名端的差异会被敏感的人察觉到。虽然这种影响很小。电容在卷绕的时候也会有寄生电感,并且电容制造的卷绕出线方式比电阻要多。介质的品种也多。就带来了电容不同的特性。搞音响的每个人的耳朵不一样喜好也不同。到了最后就像玄学了。

@seuydz :如果大shi说变压器放置方向不同会对音质有影响,我都不敢吭气,甚至说某个电感放置方向影响音质我都不敢说什么(这也正是高保真设备中不使用变压器耦合也不使用电感耦合的原因)。但是电阻(大shi说的是轴向引线金属膜电阻)两端对调,分布参数的变化实在微乎其微,用最高灵敏度的仪器大概都测量不出来,更不用说人耳了。
失去兴趣,到40岁发现只是能听到响声已经分不出好坏了终于明白为啥大部分人对HiFi并不热衷了。
@maychang 确实看出来了他多数在胡说八道。但是元件寄生参数很多,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通常到最后都证实是元件的某项寄生参数没有考虑到引起的。有的隐藏深的解决后就可能成为“撒手锏”。总之不赞成神秘化也不赞成对问题视而不见。18岁前我也玩音响确实耳朵很享受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多数人没那么热衷。到了大学毕业时耳朵开始退化不知不觉对音响
@不起眼 :我也没有说你说温差电影响音质哦!我只说了你说过:“明天兴许楼主又会说电阻其实是个电池,你千万别奇怪”。
老M:我可没有说温差电影响音质哦!!!!,不要老是来这一套。
@seuydz :我现在绝不回大shi的帖,哪怕明显大shi在胡说八道。你看看大shi别的帖子,尤其是叙述大shi受迫害的帖子就知道了。其实,大shi谈到的首钢、丰台12中等等,我相当熟悉。
@seuydz :请注意61楼“不起眼”回复“明天兴许楼主又会说电阻其实是个电池,你千万别奇怪。后天他又说电阻其实是个有源器件,你也别惊讶”。此事确实存在。电阻引线和焊锡不是同种金属,若电阻两端温度不同,是会产生温差电动势的,这在精密测量中常会遇到。但是,温差电动势并不会影响音频信号,也肯定听不出来。
@seuydz :金属膜电阻、碳膜电阻和合成膜电阻,修正电阻值时,过去是用玻砂轮刻螺旋槽,现在是用激光刻螺旋槽。既然是刻槽,就可能出现两端未刻槽处长度不等的现像。但若干螺旋槽电阻彼此之间耦合与电阻放置方向无关,与电阻两端未刻槽长度也无关(未刻槽处单位长度电阻较小,但未刻槽部分电阻与刻槽部分电阻关系是串联,从外部无法区分)。
@maychang :我用同名端来表述是不准确的,准确的描述是电阻在制造过程中有调阻过程,通常调阻是在线进行的激光蚀刻,会造成电阻在一端的结构与另一端有差异。类似于有一头的线细一些,掉头时会改变耦合关系。确实在做一些精密测量类的设备时会遇到器件不同影响精度的事情。但是不赞成不找原因归结于“国产”或者是全凭“感觉”。
@computer00 :没错。螺旋方向只有两种:左旋和右旋。左旋螺栓掉个头,仍然是左旋,变不出右旋来。右旋螺栓掉个头,仍然是右旋,变不出左旋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那核电的音质呢?

核电火气太大,要配着王老吉来听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其实,把耳屎挖干净,是听音最重要的环节,

听音就有震动 震动耳屎的物理组织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如何保证每一次听音的耳屎结构不变是世界十大未解难题!

网友M:
涨姿势了,21ic最有粪量的帖子没有之一!

楼主:
本大师已经教导过了。

谢谢大家!

使用“电阻长尾电路的差动放电电路”。

其音质效果是“尖锐明亮”的,以至于令人感觉到,是否是想Sax一样的小提琴,被人为地加入了什么“高频谐波”。

这种因为“电阻”,所谓的“金属膜电阻”而导致的“尖锐明亮”,是“温暖”的感觉,但就是感觉“音质不纯正”,是“歪”的,与电流元的长尾电路比较。

而当本大师把电阻两端调换,即:按照“直流工作点”的电流方向,电阻的高位端,为电流的流入端。即正端,而精度端为负极。

此时,音质一下就“纯正”了,很接近于电流元长尾电路的效果。

因此,不得不说:电阻是有方向的。

人们对于电阻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教科书中的那点东西,远远不够应用于或解决现实的电路问题。

如果没有喇叭,那么人们就无法发现电阻的方向问题。

本大师早就教导过:喇叭是一个“高度灵敏的仪器”,能测其他仪器不能测的指标——其中的原因就是;所有的“仪器”都是按“线性”设计的,而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线性的。

例如,测试一个电容。

本大师认为,负责任的50年前的厂家,也可能就是用电压输入的有效值除以测试的电流有效值进行电容的频率特性计算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是因为把“电容当作了线性的”,所以才如此测试,事实上,只有线性器件才有频率特性。

但是电容并非线性,有效值的测量未必“正确”,更未必“准确”,所以,人们对于电容的非线性问题,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电阻的问题,也是完全一样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N:
这帖子含金量太高了

楼主:
金属膜电阻。

谢谢大家!

也是在模仿“绕线的金属丝电阻”。

在一个陶瓷榜上,进行绕线电阻一样的“喷射”形成“金属膜”,所以叫金属膜电阻,而不是金属丝电阻。

这种“喷射形成的金属膜电阻”,首先,“喷射”无法做到金属丝一样的均匀,而且金属也是合金,都是对于金属丝电阻的模仿,只能比金属丝电阻更差,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所谓的“指标高”。

正如三极管对电子管的模仿,虽然不成功,但是可以使用。

所以,金属模电阻的问题更多。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金属膜电阻的喷射工艺。

谢谢大家!

并不能保证“均匀喷射”,导致模仿出来的金属丝电阻,薄厚不均,这导致电感具备了“方向”。

因为金属丝的电感,因为导线均匀,所以可以认为电感没有方向。

但金属膜中的电感,就有了方向。

事实上,这种金属膜电阻的“尖锐明亮”的音质效果,而且还“温暖的效果”,就是明显的电感导致的效果。

这说明金属膜电阻,有较大的ESL,但这个ESL并非对称。

因为“喷射工艺的不均匀”,分布电容也是不均匀的。

因此,从分布参数的电路模型看,这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微分方程,非线性因素,对于线性的电压和电流产生了干扰。

此时,交换管脚而音质不同就是合理的。

总之,金属模电阻无法就是一个降低成本的远不如金属丝电阻的电阻而已。

否则人们也不会怀念过去的“大红袍电阻”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O:
核电呢?哈哈哈,电阻会不会有灵性,可以感知电路的

网友:
太有意思了

网友P:
1.大师不是自封的。只有水平差的人才需要自我吹嘘来抬高自己。
2.你说的这些需要数据支持,尤其是违背常识的更需要大量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我觉得”“明显”“应该”“可能”“不可能”统统都是瞎扯淡的意思。你贴一个你实际测量的数据,就算大家不相信你的结论,大家也会认真看你的帖子,而不是来看热闹了。

网友Q:
大师可是可以听出水电和火电的区别的人,电阻掉个头,秒秒钟听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1.大师不是自封的。只有水平差的人才需要自我吹嘘来抬高自己。
2.你说的这些需要数据支持,尤其是违背常识 ...

不是不是自封的。

谢谢大家!

还是你封的吗?

本大师是全中国所有教科书受害者的大师。

是有目共睹的大师。

这不是吹嘘,而是事实。

只有水平差的人,才不承认本大师。

你的数据,解决不了听感的问题。

所谓的听感,就是对比。

人们也不是刻意去对比,而是稍微改动之后,音质就必然的不同。

这的确是引人深思的。

事实就是事实,谁也否定不了。

如果你交换电阻管脚之后,没有发现音质的不同。

则只能说明,你的功夫还下的不够。

不算是一个从事DIY的工作者。

你可以知道“广大的音响的普通群众”是如何对待音响的音质问题的吗?

本大师可以负责地教导的就是:没有吃过“李子”的人,绝没有知道李子味道的可能。

广大的音响群众,指的就是不从事音响制作的群众,他们仅仅就是认“牌子”——这就是最不懂音响的人的做法。

广大的音响群众,仅仅就是购买一套音响,从而不存在进行“音质对比”的可能,从而失去了了解音响真谛的机会。

广大的音响人们群众,紧紧就是在音响坏了,从而厂家给“免费更换了一个时候”,才惊奇的发现:原来更换后的这个音响的音质,大不如以前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即使是普通的音响的人们群众。

谢谢大家!

即不是“吃瓜群众”,也不是“听瓜群众”。

仅仅就是被“指标和术语”所误导的群众。

他们其实心理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购买的“名牌音响”,总是有说不出的,难以容忍的感觉,其实就是音质不纯正,但也说不出到底那里不对劲的感觉,反正,就是感觉这个音响的音质,不对劲。即使“较真”的音响人民群众,虽然,会下功夫,去各种“场合”去进行对比,但还是,找不到到底哪里不对劲,反正,都不对劲,但因为大家都不对劲,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反正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音质还真都差不多。

听过了不同的音响的音质效果,如果你也动手调试,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从而知道商业功放到底哪里“不对劲”——这都是有答案的,但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是不会明白的。

只有你自己不断摸索,你才能渐渐懂得其中的真谛 ——这决不是数据和指标,能说明的——数据和指标,是用来应付的,或糊弄的,那不是音响的真谛。

信不信由你!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音响界。

谢谢大家!

把THD作为一个重要的失真指标。

然而可但是。

THD对于本大师来说,毫无意义。

本大师看失真,看的是GBW,和SR。

这2者,越大,失真越小。

然而可但是。

即使看似一样的方波响应,SR很大,但音质还是不一样的。

然而。

通过方波来决定失真,是远比THD更加正确的理念——对于本大师来说,这自然而然——但,纵观全世界,没有一个教科书受害者,能明白本大师的重要教导:即,高速高精度是低失真的充分必要条件,THD充其量算是一个“现象或属性”,而远不能成为衡量失真水平的指标。

简单说就是: 只有高速高精度,才能把一切干扰消除在萌芽之中,从而失真大幅降低。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音响界。

谢谢大家!

到如今依然还是妄图通过“器件的对称”来实现“低失真”。

Well。

器件的对称,导致的是更小的“失调电压”,而不是交流信号放大的“失真”会更小。

好听与否,与失真无关。

事实上,更好的听,反倒都是失真更大的。

所谓的高保真,肯定是学术界的说法。

你要真想高保真,就需要“高速高精度功放”,绝对没有其他方法。

事实上,所谓互补的三极管,永远不可能“对称”,仅此一点,所谓的匹配工作,就么有什么意义。

匹配工作紧紧就是用来降低失调电压的。

而且你们的电路都是2级的4558类的电路。

然而可但是,一个小小的NE5532的3级放大电路,就足够“震惊世界”了。

这的确是需要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深思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音响界。

谢谢大家!

    说到方波,一个带宽20K的放大系统,当输入一个19.99K的方波,跟一个带宽200K的放大系统,同样输入19.99K的方波,两者的听感会一样吗?这是一个玄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到方波,一个带宽20K的放大系统,当输入一个19.99K的方波,跟一个带宽200K的放大系统,同样输入19.9 ...

一般来说。

谢谢大家!

放大20K带宽的信号需要2000Khz的带宽的放大器。

虽然通常人们会认为200K就足够了。

但越大越好。

模拟信号的放大,没有一个“指标可言”,都是越大越好。

带宽越大,不仅相位失真更小,而且幅度失真也更小,所谓的非线性失真也更小。

也就是说;带宽越大,所有的交流放大指标,都会变得更好。

而这恰好没有一个指标,唯一的问题就是,人们也不可能无限增多GBW。

只有多级放大,才能做到,不断地增多GBW和SR。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R:
真尼玛牛X了,首先电阻方向一说真牛X。其次,你耳朵真牛X,且不说没有方向,即使有那电阻用千分之一误差的你竟然也可以听出来,能告诉你耳朵是什么做的么?还有你确定不是焊接时接触电阻么?
建议你下次发帖时用本大师发现无铅焊锡是有极性的。厂家的绕锡就是按照极性绕制的。电阻不改变方向,改变锡的极性重新焊了下,绝对不一样,正常人都可以听出区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

谢谢大家!

     其实你没说到点子上,耳朵的实际听力收益跟仪器的实测差距是不是一回事,又比如说,放一个30K正弦,无论这个正弦如何失真,又或者是如何保真,实际上人耳是听不到的。。。。当然,理论200K带宽的放大器对方波更“保真”一些,这又涉及到音源的问题了,实际上数字音源采样率一般是44.1K,理论上22.05K就要被完全截止了,所以,200K带宽的放大器,用途不大

网友S:
电阻有放向,真是学习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曾几何时。

谢谢大家!

你这实验还不够,你电阻在换回去,是不是还有问题

网友U:
如果交换管脚的频率特性不同,则电阻是“非线性”的。

看到这句,怎么感觉我的线性/非线性都白学了,原来非线性是这么个意思。还是跟着大师能学到东西。

网友V:
引用 楼主:
曾几何时。

谢谢大家!

音质的不一样明显是元件的一致性决定的

网友W:
我竟然看完了。
我究竟是多有闲啊~~~~

呵呵~~~~~~~~~~~~~~~~~~~~~~~~~~~~~~~~~~

网友X:
大师,电阻因生产工艺可能两个不可能完全一样,但电阻有方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Y:
引用 网友G:
还是讨论下电源把,水电音质更纯净,尤其适合听女声,火电更爆棚,适合摇滚,太阳能天然一股暖音色,适 ...

我还是喜欢风电听歌,习惯了,必须要草原上的风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Y:
我还是喜欢风电听歌,习惯了,必须要草原上的风电

香甜的zi由明珠空气音色

网友Z:
引用 楼主:
所有音质的不同。

谢谢大家!

电阻是有方向的!难道教科书有坑,学了这么多年没告诉我们电阻方向改朝哪!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电阻是有方向的!难道教科书有坑,学了这么多年没告诉我们电阻方向改朝哪! ...

感觉楼主该来一杯红毛药酒了。

按照楼主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杯显然不够,要加大用量。另外需要内服兼热浴效果更好。不过温度一定要控制好,建议在95.5-98.5摄氏度之间效果最好。

网友AB:
难说!
      插脚电阻引脚很多都是铁磁性的,通过1A电流,引脚 内! 的磁场就高达几千个高斯。
引脚有可能被严重磁化,这会影响引脚电感。引脚调换也会影响引脚电感。

      东西高到一定程度,什么怪事都可能出现。明天兴许楼主又会说电阻其实是个电池,你
千万别奇怪。后天他又说电阻其实是个有源器件,你也别惊讶。

      要是整天抱着几本教科书,我看你就种几亩红萝卜算了。

网友AB: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是讲锁相环的。整篇只讲了一种器件74hc4046.

      他就讲了引脚电感对对锁相环的影响,篇幅很大。

楼主:
本大师。

谢谢大家1

把电阻位置又换为原来的。

结果就是“尖锐明亮”了。

正确的电阻位置就是“电阻放向”——即,电阻的放置的方向。

正确的电阻“放 向”的音质属于“柔和纯正”。

而非正确“放向”的电阻的效果就是“尖锐明亮”。

不可能所有的功放,都会明显的感觉到。

凡不承认电阻“放向”的,都是没有做过实验的,或做了,也没有听出效果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本大师。

谢谢大家1

最讨厌你们法师系的,整天拿着这些炫耀。我们巫师系的从来不说这些,怪见得多了,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我还是喜欢风电听歌,习惯了,必须要草原上的风电

夏天,必须用东风发的电。那才凉爽。

网友AD:
厉害,厉害。推荐申请院士

网友AE:
电阻是有方向的,把一个1欧电阻倒过来接,就是-1欧姆了.
谢谢大家

网友AF:
真是精神病人思路广呀! 大湿就别再这BB了, 赶快去申请诺贝尔奖呀!

网友AG:
都要听吐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E:
国内玩音响,玩成玄学了,电阻换个方向导致的音质不同,都能听出来了。
以前说能辨别是水利还是煤炭发电, ...

他能听出来风电那边是多少级风。

网友AI:
我就问下你,贴片电阻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就问下你,贴片电阻怎么看

贴片电阻。

谢谢大家!

就不用看了。

左边数字最高位为+ ,另一个为-。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这个电阻放向。

谢谢大家!

的故事告诉人们。

一个人,一个人,不要相信电阻的直流电阻。

其交流电阻,是变化的。

否则不可能颠倒顺序就是另外一个效果。

同时说明,国产电阻,紧紧就是用直流电压表和电流表,进行的测试,完全没有交流特性的测试,完全没有特征频率ft。

还说明:国产电阻,在交流工作方式,电阻不仅不稳定,而且是非线性的。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放向。

谢谢大家!

你用的具体是什么电阻,是谁生产的,归属哪一类品种。电阻种类很多的。别动不动就国产的不行,我也遇到过不同的安装或者厂家不同性能不同造成精度变化的事情,当时做激光测距仪分辨率1mm的。最后都可以找到元件是哪几个参数不同引起的,要是有幸找到一个解释不了的那就发达了,你可以有机会得诺贝尔了。

网友AJ:
电阻方向

郑重支持楼主意见。电阻确实是有方向的,按装方向不同,声音也不同。本人一直以来也认为电阻是无方向的,因近期在更换功放电阻,抱着试试电阻接装方向不同,对声音有无影响的想法,进行了尝试,事实证明,按装方向不同,声音真的不同,才于网上搜索有无这方面的见解,才找到此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J:
郑重支持楼主意见。电阻确实是有方向的,按装方向不同,声音也不同。本人一直以来也认为电阻是无方向的,因 ...

安装电阻时,专业音响师是使用罗盘来确定各个电阻的布局方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安装电阻时,专业音响师是使用罗盘来确定各个电阻的布局方向的。

以前的protel99se 里面,就有罗盘这个东西,自动布线的理论参考依据就是罗盘。

风水先生可能要成网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J:
郑重支持楼主意见。电阻确实是有方向的,按装方向不同,声音也不同。本人一直以来也认为电阻是无方向的,因 ...

知道医药双盲测试吗?音响也可以来个双盲测试。。。。。就怕结果呵呵哒。。。

网友AJ:
测试,绝对是可听出声音的不同的,只是那个声音好,就难了!

网友AJ: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AJ: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把你眼睛蒙上,让你不知道第一台机是否换了极性,同时混进参数相近的第二台机器,让你区分+电阻,-电阻,第二台机,所有机器盲测前统一通电预热30分钟(排除换电阻焊接余热干扰),歌曲随便你选,事后统计正确率和相关性(注意随便猜都有33%的正确率),呵呵哒。。。
      接下来还有更绝的,不告诉你机器是否随机的,只拿出+电阻的机器,测几十次,让你盲测。
      第二次只拿出第二台对比机测试几十次,第三次,只拿出-电阻的,又测几十次,呵呵哒。。。

      统计上就能直接看出是否是YY。。。。。

这样测试才简单:喇叭线圈也有电阻,接在推挽电路,电流方向改变,听听音色有何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把你眼睛蒙上,让你不知道第一台机是否换了极性,同时混进参数相近的第二台机器,让你区分+电阻,-电 ...

他说到 这种情况,在某些场合是可能发生的。
不过原因并非是因为电阻有方向,而是因为在他调换电阻时,电烙铁焊接或电阻引脚略微动一动,电阻阻值就会微变,而对于某些敏感电路,这种微变影响却是很大的,于是造成电阻有方向的假象。
例如电桥,模拟电桥调试好后,可能用镊子略微扭动一下电阻引脚,或者是再次焊接一下电阻引脚,电桥可能就不平衡了。所以模拟电桥现在还这么贵啊,调试太费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他说到 这种情况,在某些场合是可能发生的。
不过原因并非是因为电阻有方向,而是因为在他调换电阻时, ...

还有一种情况是大阻值电阻焊接物残留,影响原来电阻精确性,估计OTB这哥们换了电阻后没彻底洗干净,还有就是焊接热量未来得及散发,电阻还在高热状态就试机,哇,不一样啊不一样。。。呵呵

网友AJ:
还请调侃的、分析原因的找个好的机器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AJ:
全部按照从最高位为电流流入向按装电阻,又发觉高频低了一截,声音不生动了,真不知那个方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