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压力变送器测量显示问题

楼主(2018-07-10):
用户在城市供水管网某处安装一ZD系列压力变送器,监测此处压力变化。机械表测量此处压力为0.4MPa。压力表量程0-1.0MPa,可以承受的最大压力2.5MPa.但是安装该压力表后,显示2.982MPa,而且压力表马上就进水了,为此,我公司在该测压点连续试装了4块压力表,均出现该问题。城市供水管网压力也就0.4MPa,不可能超出压力表量程。经过多方查找,均找不到原因。

楼主:
西门子压力变送器的表,都是新表.不可能都有质量问题。拿机械表测了,0.4MPa..再说,城市管网压力也不可能超出表的量程.在就是该点换了一块E+H的压力表PMC133后测量正常。没有出现用西门子ZD系列压力变送器的问题现在还在研究中。来源www.shqyyb.com首先先把西门子压力变送器校准一次,zero,span一次,看看如果还有问题,请联系生产厂家。其次你的用的一体化压变是哪个厂家的,可能是质量问题。你核实一下水的真正压力,选择合适量程的压变。也可以按你说的,机械表测量此处压力为0.4MPa的话,一定是此压力表的问题,你可以先用机械表测一个小压力的检测点,如:0.1MPa(可确定西门子压力表值<2.5MPa的一个点),然后再装西门子压力变送器的压力表上去对比其值,可以自行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