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4V蓄电池给DC-DC供电,输出电压不对原因?

楼主(2018-07-10):
    求助:      蓄电池输出电压24V,稳压电源输出电压24V
     如果用开关电源或者稳压电源给DC-DC供电,降压到12V期望值电压。
    但是撤掉开关电源或稳压电源,用蓄电池给DC-DC电路供电,降压才9V。
   蓄电池的输入示波器测试如下:

网友A:
你能说说你蓄电池是多少电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说说你蓄电池是多少电压的吗

24V,忘记说了。标题已经补充谢谢提醒

网友B:
1 画出你的原理图
2 负载多少?
3 电池多少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画出你的原理图
2 负载多少?
3 电池多少容量?

蓄电池容量20AH。。负载1A的LED

网友B:
电路 实物图放来看看

网友C:
自己没注意最大值 13.8V么,电瓶都没电了,出什么正常值

网友D:
你的蓄电池实际电压测量过吗?
如果还是24V,肯定不会比稳压电源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