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LED调光问题

楼主(2018-07-10):
我现在用一个三色LED灯,想调出不同的颜色。我现在公共端接一个5V,外加一个470欧姆电阻,三个输出端接在同一路PWM上,怎么只出现一种颜色,为啥不是混合颜色??求教大佬指教,是需要三路不同的PWM吗?还是三路要接三种不同电阻?

网友A:
要三路不同的pwm,才能出现各种颜色。
相同的pwm只能出现一种颜色

网友B:
三个啊
三色LED 里面就是3个不同的颜色LED封装在一起

网友C:
抢个板凳!

网友A(点评):
板凳没有

网友D:
是的,这个三色LED虽然封装在一起,但是是对应有三个io口的。所以要用三个PWM驱动。。。

网友:
三色LED灯,四个引脚,一个公共端,其他三色LED灯,对应三路PWM端口。

楼主:
谢谢指导,我现在做成三路互补的PWM,可以实现调色了。

网友E(2018-12-13):
我来看看大佬们讨论什么,学习一下

网友F(2019-03-27):
三色LED 里面就是3个不同的颜色LED封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