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找到宏定义

楼主(2018-07-10):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 __VER__ >= 200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_rx (void)
#else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A0_rx (void)
#endif
#else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A0_rx (void)
#endif
看这段程序#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 __VER__ >= 200
这两句我没找到宏定义

楼主:
在.h文件里也没有,宏定义到哪里了

网友A:
为什么中断函数头是按#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_rx (void)

楼主:
//为了保证代码可以在IAR编译器的任何版本中都能正确得到编译,所以作以下的条件编译。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如果编译器是IAR, 那么以下将被编译。

#if __VER__ >= 200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在IAR2.0以上中断函数声明。

__interrupt void SPI0_rx (void)

#else                                   //在IAR2.0以下中断函数声明。

interrupt[USART0RX_VECTOR] void SPI0_rx (void)

#endif                                  //IAR中断函数声明结束。

{ }

网友B:
没有宏定义就不是不使用的。

网友C:
楼主如果使用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D:
如果出现重复定义的话,再查找看看的。

网友E:
这个也说不准的啊

网友D:
没找到宏定义,编译时候实惠报错的吧

网友F:
全局搜索试试。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呢?CCS的话,需要自己添加宏定义的

网友G:
已经定义了宏定义?

网友H:
定义的一般形式为:#define标识符字符串

网友I:
条件编译的宏吗?

网友J:
没有声明

网友K:
报错了吗?

网友L:
缺少文件

网友M:
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搜到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为了保证代码可以在IAR编译器的任何版本中都能正确得到编译,所以作以下的条件编译。

#ifdef __IAR_SYS ...

条件编译定义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h文件里也没有,宏定义到哪里了

说明缺少了。h的文件

网友P:
建议上传代码看看。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h文件里也没有,宏定义到哪里了

搜搜看看是不是工程文件里面有

网友G:
是不是文件没有添加完整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为了保证代码可以在IAR编译器的任何版本中都能正确得到编译,所以作以下的条件编译。

#ifdef __IAR_SYS ...

没有定义宏定义的条件吧。

网友H:
凡是以“#”开头的均为预处理命令。

网友M:
有可能文件没有被引用的。

网友I:
需要判断是否定义了这个宏

网友L:
完善一下头文件的定义。

网友J:
重新定义一下。

网友K:
程序能够执行吗?

网友P:
__VER__在哪定义的

网友Q:
不同的编译器定义中断函数形式不一样

网友R:
这个宏定义的也太复杂了

网友:
作为条件编译的宏,常常只需要判断是否定义了这个宏

网友S:
https://wenku.baidu.com/view/1ee37afff705cc1755270937.html

网友T:
在一个文件里面?

网友U:
将标识符定义为空和将标识符定义为未定义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V:
没有找宏定义的方法

网友W:
宏定义在C语言和C++中有

网友X:
宏定义中一般没有数据类型

网友Y:
判断是否定义了这个宏?

网友Z:
define是宏定义

网友AA:
常量表中并没有用define定义的常量

网友V:
看看工程文件是否定义完整了呢?

网友:
条件编译当然也有用到值的

网友U:
宏定义中还有一种状态叫“未定义”

网友S:
自己多上网查查,你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网址

网友T:
造成了重定义?

网友AA:
找不到,就是没有定义了。

网友Z:
程序在预处理阶段将用define定义的内容进行了替换

网友Y:
不需具体的值有问题吗?

网友X:
可能代码有问题吧。

网友W:
宏定义是C语言提供的三种预处理功能的其中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