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平长线传输问题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有一个64KHz的信号需要通过20m的同轴电缆传到另一端,两端都是SN74芯片输入输出,直连没有做任何处理,发现信号经过同轴电缆之后畸变很严重,而且极易受到干扰,测量到同轴电缆信号对屏蔽网的电容为3.3nF,然后在接收端74输入处增加了100Ω下拉电阻之后信号变得很好,明显这是通过增加负载的方式增大了传输线的电流,但是由于驱动能力不足,幅度下降严重,只有2V了,正常应该是5V,请问一般这种CMOS电平长线传输应该如何处理比较好。

网友A(2018-07-10):
输出侧用多个门并联增强驱动,终端电阻可以适当加大,试试250欧。

网友B:
转成LVDS/485/422, (屏蔽)双绞线传输。

网友C:
两端都串接个50欧姆电阻,使线路阻抗匹配,要不然可能会反射产生振铃。可以的话最好差分传输。我也不是很懂,最近也在接触这类问题。

网友D:
你这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设计思路嘛,20m的距离,你怎么保证地是有效共地的啊?如果非要这么搞,也只能搞差分了,64K、20m的话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E:
把下拉电阻改成上拉吧,100欧姆太小了,改成470欧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