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和timeout的值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2018-07-10):
Uint16        ChipErase(void)
                {
                        Uint16        Data;
                        Uint32        TimeOut,i;
                        *(FlashStart + 0x5555) = 0xAAAA;
                        *(FlashStart + 0x2AAA) = 0x5555;
                        *(FlashStart + 0x5555) = 0x8080;
                        *(FlashStart + 0x5555) = 0xAAAA;
                        *(FlashStart + 0x2AAA) = 0x5555;
                        *(FlashStart + 0x5555) = 0x1010;
                        i = 0;
                        TimeOut = 0;
                        while(i<5)
                                {
                                        Data = *(FlashStart +  0x3FFFF);
                                        if        (Data == 0xFFFF)        i++;
                                        else        i=0;
                                        if ( ++TimeOut>0x1000000)                   //0x1000000地址值1M容量
                                                return (TimeOutErr);
                                }
                        for        (i=0;i<0x40000;i++)
                                {
                                        Data = *(FlashStart + i);
                                        if (Data !=0xFFFF)        return (EraseErr);
                                }
                        return  (EraseOK);

                }

网友A:
i的大小0x40000这肯定就是你flash的大小相关0x40000*2=512KB,i=5就不清楚了

网友A:
0x1000000不是1M啊,是16M,这个就是擦除时限,和地址没关系吧

网友B:
擦除不成功的话,当计数达到退出,给定一个时限而已。

网友C:
不过我在想如果本来flash在0x3FFFF处就没有值,本身就是0xFFFF,而前面数据,那不是循环5次就退出,这5次的时间够不够擦出整个chip的呢

网友D:
这种代码一般都凭经验试出来的。数据手册有给最大超时时间。然后实际根据运行时间调个合适的值。
但如果这个代码某天运行速度变快(比如原来在FLASH中慢速运行,后来到RAM中高速运行),原来的值可能就不够用了。

就像当年DOS的游戏到P4高性能机器上面跑得太快一样。
最好有时基来参考,这样不管什么配置的电脑,只要性能够用,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E:
Data = *(FlashStart +  0x3FFFF);这句为什么要加0x3FFFF,搞不明白

网友D:
楼主那个程序的不算复杂的,好理解的

网友E:
Data = *(FlashStart +  0x3FFFF);
                                        if        (Data == 0xFFFF)        i++;
                                        else        i=0;
                                        if ( ++TimeOut>0x1000000)                   //0x1000000地址值1M容量
                                                return (TimeOutErr);
条件判断自己累加的

网友E:
这个采用If判断语句的,达到该条件了,就自动加1的,,这两个自累加的还是有点区别的,一个是先调用再加的,另一个相反。

网友F:
这个看来是跟存储状态的相关系的

楼主:
嗯,好的,我晓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