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控制MMA7455三轴程序

楼主(2018-07-10):
谁有控制MMA7455三轴程序

网友A:
楼主准备做什么呢?实现什么功能的啊?

网友B:
7445的输出是用I2c或者SPI 总线输出器三个州的加速度值的,还有中断输出的功能的

网友C:
就看楼主所需要的功能的啊,程序的我下去了可以找找的,到时给你传上来的啊

楼主:
7445的输出用I2c总线输出器三个州的加速度值的,哪位高手有分享一下

网友C:
正在调这个程序,可以显示数据,但也有些问题。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math.h>
#define LCD_CTL        P5OUT    //P5为控制口
#define PSB_L         ~BIT5     //数据串口(S)工作方式选择
#define PSB_H          BIT5     //数据并口(P)工作方式选择
#define EN_L          ~BIT4
#define EN_H           BIT4     //  ENABLE P5.4
#define RW_L          ~BIT3     //  WRITE P5.3
#define RW_H           BIT3     // READ
#define RS_L          ~BIT2     //  DATA    ;P5.2
#define RS_H           BIT2     //  COMMAND
#define RST_L         ~BIT0     // P5.0  LCD复位
#define RST_H          BIT0
#define BLIGHT_ON      BIT1     //   开背光 P5.1
#define BLIGHT_OFF    ~BIT1
#define LCD_DATA_IN    P4OUT    //P4为数据口
#define LCD_DATA_OUT   P4IN     //P4为数据口
#define LCD_DATA_DIR   P4DIR    //数据口方向选择
#define x1    0x80
#define x2    0x90
#define x3    0x88
#define x4    0x98
#define comm  0
#define dat   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SS BIT0
unsigned int XDATA_L,YDATA_L,ZDATA_L,XDATA_H,YDATA_H,ZDATA_H,XDATA,YDATA,ZDATA,X_DATA,Y_DATA,Z_DATA;
unsigned int count=0,count1=0,c=0,cc=0;
unsigned int x,y,z;
unsigned int xsign,ysign,zsign;
float angle;

/////////////////////////////////////////////////////////////////////////////
//子程序名:int_colok()
//功能:   时钟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_clock()
{
  unsigned char i;//定义局部变量i
  BCSCTL1&=~XT2OFF;//打开高频晶体震荡器
  BCSCTL2|=SELM1+SELS;//MCLK和SMCLK的时钟源都选择XT2CLK,即都是8MHZ
  do//(至少执行一次DO循环)
  {
    IFG1&=~OFIFG;//清除晶体震荡出错标志位
    for(i=0;i<100;i++)
      _NOP();//简单的延时等待
  }while((IFG1&OFIFG));//判断晶体震荡是否出错,如果还是出错,则继续执行DO循环
  IFG1&=~OFIFG;
}

void chk_busy(void)
{
LCD_DATA_DIR=0x00;
_NOP();
LCD_CTL&=RS_L;            //rs=H;   //DATA
LCD_CTL|=RW_H;            //rw=1;   //read
LCD_CTL|=EN_H;            //LCD_E=1;
  _NOP();
while(LCD_DATA_OUT&0x80); //DB7:buy;
LCD_CTL&=EN_L;            //LCD_E=0;
}

void wr_lcd(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chk_busy();
  LCD_DATA_DIR=0xff;
  LCD_DATA_IN =0x00;
  if(dat_comm)
   {
    LCD_CTL|=RS_H;   //rs=1;   //data
    LCD_CTL&=RW_L;    //rw=0;   //write
   }
  else
   {
    LCD_CTL&=RS_L;    //rs=0;   //command
    LCD_CTL&=RW_L;    //rw=0;   //write
   }
  _NOP();
  LCD_DATA_IN =content;   //output data or comm
   _NOP();
  LCD_CTL|=EN_H;                           //        LCD_E=1;
  __delay_cycles(50);
  LCD_CTL&=EN_L;                             //        LCD_E=0;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void)
{
  LCD_CTL&=RST_L;      //复位LCD屏
   _NOP();
  LCD_CTL|=RST_H;
  LCD_CTL|=PSB_H;
  LCD_CTL|=BLIGHT_ON;       //开背景灯
  _NOP();
  wr_lcd (comm,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 (comm,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wr_lcd (com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lcd (comm,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void display_en(uchar *en,uint add,uint n)    //ch[]为要显示的字符数组
                                             //add为显示的初始位置,第一行最左端为0x80,第二行最左端为0x90
                                             //num为要显示字母或数字的个数
{                                            // uchar en1[]={"10000Hz"};
  uchar i;
  wr_lcd (comm,add);           //显示下列字符的初始位置,在第一行最左端
  for(i=0;i<n;i++)
  wr_lcd (dat,en[i]);
}

void display_numz(uint num,uint add,uint n)   //整数
{
   uchar i,df[5]={0},z;
   uint m=1;
   for(i=0;i<n-1;i++)
       m=m*10;
   for(i=0;i<n;i++)
       {
           z=(uchar)(num/m);
           df[i]=z+'0';
           num=num-z*m;
           m = m/10;
         }
   display_en(df,add,n);
}

void display_numc(uchar num,uint add,uint n)   //整数
{
   uchar i,df[5]={0},z;
   uint m=1;
   for(i=0;i<n-1;i++)
       m=m*10;
   for(i=0;i<n;i++)
       {
           z=(uchar)(num/m);
           df[i]=z+'0';
           num=num-z*m;
           m = m/10;
         }
   display_en(df,add,n);
}

void display_numf(float nuf,uint add,uint n)        //显示带两位小数的浮点数
{
  uchar i,df[6]={0},z;
  uint m=1000,num,data;
  data=(uint)nuf;
  if(data>=100)
   {
           num=(uint)(nuf*10);
           for(i=0;i<3;i++)
             {
              z=(uchar)(num/m);
              df[i]=z+'0';
              num=num-z*m;
              m = m/10;
              }
              df[3]='.';
              for(i=4;i<=n;i++)
              {
              z=(uchar)(num/m);
              df[i]=z+'0';
              num=num-z*m;
              m = m/10;
              }
         display_en(df,add,n+1);
             }
   if(data<100&data>=10)
   {
           num=(uint)(nuf*100);
           for(i=0;i<2;i++)
                    {
                     z=(uchar)(num/m);
                     df[i]=z+'0';
                     num=num-z*m;
                     m = m/10;
                    }
                     df[2]='.';
                    for(i=3;i<=n;i++)
                       {
                        z=(uchar)(num/m);
                        df[i]=z+'0';
                        num=num-z*m;
                        m = m/10;
                       }
           display_en(df,add,n+1);
   }
   if(data<10)
      {
              num=(uint)(nuf*1000);
              z=(uchar)(num/m);
              df[0]=z+'0';
              num=num-z*m;
              m = m/10;
              df[1]='.';
              for(i=2;i<=n;i++)
                       {
                        z=(uchar)(num/m);
                        df[i]=z+'0';
                        num=num-z*m;
                        m = m/10;
                       }
              display_en(df,add,n+1);
      }
}
void display_ch(uint *ch,uint add,uint n)    //ch[]为要显示的汉字国标编号
                                              //add为显示的初始位置,第一行最左端为0x80,第二行最左端为0x90
                                              //num为要显示汉字的个数
{                                             //uint ch[]={0xC6B5,0xC2CA};                     //频率
  uchar i;
  wr_lcd (comm,add);                         //显示下列字符的初始位置,在第一行最左端
  for(i=0;i<n;i++)
     {
      wr_lcd (dat, ch[i]/256);
      wr_lcd (dat, ch[i]%256);
      }
}
void xianshi()
{
           unsigned char en1[]={"角度传感器"};
           unsigned char en2[]={"X"};
           unsigned char en3[]={"Y"};
           unsigned char en4[]={"Z"};
           display_en(en1,0x82,10);
           display_en(en2,0x90,2);
           display_en(en3,0x88,2);
           display_en(en4,0x98,2);
}
/***************************************************/
/*I/O初始化子程序                               */
/***************************************************/

void IOInit()          //1--OUT;0--IN
{

  P3DIR = 0XFB; // P3.3--CLK; P3.2--MISO; P3.1--MOSI; P3.0--/CS  1011
  P3SEL = 0X0E;
}

  void SensorWrite_add (unsigned int add)
  {
          TXBUF0 = ((add&0Xff)<<1)|0x80;   //0--read; 1--write;  bit0--don't care bit//选择地址,8位地址
          P3OUT &= ~ CSS;
          while(0==(UTCTL0&TXEPT));
          _NOP();
          P3OUT |= CSS;
  }
  void SensorWrite (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data)
  {
        //SensorWrite_add (0x3a);
        TXBUF0 = ((addr&0Xff)<<1)|0x80;   //0--read; 1--write;  bit0--don't care bit//选择地址,8位地
         P3OUT &= ~ CSS;                   //Clear Chip Select
    while(0==(UTCTL0&TXEPT));
    _NOP();
    TXBUF0 = data;
    while (0==(UTCTL0&TXEPT));
    _NOP();
    P3OUT |= CSS;
  }

unsigned int SensorRead(unsigned int addr)
  {

    P3OUT &= ~ CSS;          //Clear Chip Select

     TXBUF0 = ((addr&0Xff)<<1);   //0--read; 1--write;  bit0--don't care bit
     while (0==(UTCTL0&TXEPT));
     _NOP();
     TXBUF0 = 0x00;
     while (0==(UTCTL0&TXEPT));
  //    count=0;
  //    while(!(UTCTL0&TXEPT)&&(count<100));
      _NOP();

      //while (!(IFG1&URXIFG0));
      P3OUT |= CSS;
      return RXBUF0;
  }

void judge()
{
    if((x&0x0080)==0x00)
    {
            xsign=0x2b;
    }
    else
    {
            xsign=0x2d;
            x=~x+1;
            x&=0x00ff;
    }
    if((z&0x0080)==0x00)
    {
               zsign=0x2b;
    }
    else
    {
               zsign=0x2d;
               z=~z+1;
               z&=0x00ff;
    }
}

unsigned int  MMA_mesure()
{
    x=SensorRead(0x06);
    z=SensorRead(0x08);
    judge();
    angle=((float)x/94)*90;
    return 1;
}

void MMA_calibrate()      // 校验
{
        x=SensorRead(0x06);
        y=SensorRead(0x07);
        z=SensorRead(0x08);
        x=0-x;
        y=0-y;
        z=0-z;
        SensorWrite(0x10,x);
        SensorWrite(0x12,y);
        SensorWrite(0x14,z);
}

void SensorInit(void)
{
  SensorWrite(0x0D,0x80); //I2C总线关闭,spi使能
  SensorWrite(0x16,0x05); //0x51--4线SPImode,INT2读取数据准备状态,2g测试,自测未使能

  //testd=SensorRead(0x16);
  SensorWrite(0x17,0x03);   //清除INT1、INT2的标志位
  //SensorWrite(0x17,0x00);
  SensorWrite(0x18,0x90);  //0X80--250  Hz; 0X00--125Hz , 0XC0 -- +/-禁止Y轴读数
/* SensorWrite(0x1A,0x00);//设置0x1A寄存器:Level detection threshold limit value
  SensorWrite(0x19,0x00);
  SensorWrite(0x10,0x00);   //XOFFSET(0x20),更改后结果不对
  SensorWrite(0x11,0x00);
  SensorWrite(0x12,0x00);  //YOFFSET(0x60),更改后结果不对
  SensorWrite(0x13,0x00);
  SensorWrite(0x14,0x00);  //ZOFFSET(0x1c),更改后结果不对
  SensorWrite(0x15,0x00);
  SensorWrite(0x1D,0x00);//设置0x1d寄存器:Latency time value
  SensorWrite(0x1E,0x00);//设置0x1e寄存器:Time window for 2nd pulse value*/
/*
  SensorWrite(0x1B,0x00);//设置0x1B寄存器:Pulse detection threshold limit value
  SensorWrite(0x1C,0x00);//设置0x1C寄存器:Pulse duration value
*/
}
void SPI_ctl()
{
         //UART1 配置
          U0CTL = SWRST;
          U0CTL |= CHAR +SYNC +MM;  //设置为SPI主机,8位发送;SPI复位
          U0TCTL = 0x00;
          U0TCTL |= CKPH+SSEL1+STC;  // 时钟边沿选择,并选SMCLK为时钟源,设置为3线SPI
          U0BR0 = 0X00;
          U0BR1 = 0X7d;        //波特率:0X7D00对应250HZ;0XfA00对应125HZ;
          U0MCTL = 0X00;          //同步时设为0X00;异步时为小数调整部分
          ME1 = USPIE0;  //SPI模块使能
          U0CTL &= ~SWRST;  //SPI复位置零
        //  IE1 |= URXIE0;   //+ UTXIE0接收中断使能
          int i =500;
          do (i--);
          while (i != 0);  //等待一段时间,使SPI同步
}
void init_timer()
{
   TACTL=TASSEL_1+TACLR+MC_1;
   CCTL0=CCIE;
   CCR0=1000;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5DIR=0xff;
  P5OUT=0x00;
  init_clock();
  IOInit();
  SPI_ctl();
  SensorInit();
  init_lcd();
  xianshi();
  init_timer();
  MMA_calibrate();
  _EINT();
  while(1)
  {
          MMA_mesure();
          display_numf(angle,0X92,6);
          display_numf(x,0X9a,6);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
        count1++;
}

网友D:
去官网看看,官网应该会提供例程的吧。

网友E:
需要什么处理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准备做什么呢?实现什么功能的啊?

读取加速度而已。

网友G: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驱动程序?

网友H:
http://www.pudn.com/downloads608/sourcecode/embedded/detail2477743.html

网友I:
网上关于MMA7455的程序很多的。

网友J: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nuoyan2011/7327533

网友K:
STC89C52上的读写MMA7455程序?

网友L: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2b47718e9951e79b89275a.html

网友M:
怎么不使用mpu6050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B:
7445的输出是用I2c或者SPI 总线输出器三个州的加速度值的,还有中断输出的功能的
...

这个都是iic输出吧。

网友L:
MMA7455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驱动程序的代码

网友K: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ytype.h"
#include "iic.h"
#include "mma7455.h"

uint8 X,Y,Z;
void main()
{
uint8 i,temp;
EA=1;      //打开中断
EX1=1;     //打开外部中断INIT1

  //初始化IIC总线
IIC_init();

//写数据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在IIC总线上寻址MMA7455
IIC_respons();
IIC_write_byte(MMA7455_Mode_Control_Register);    //2. 模式设置寄存器寻址
IIC_respons();
IIC_write_byte(0x05);         //3. 模式寄存器数据写入
IIC_respons();
IIC_stop();

//写数据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在IIC总线上寻址MMA7455
IIC_respons();
IIC_write_byte(MMA7455_Mode_Control_Register);    //2. 量程检测设置寄存器寻址
IIC_respons();
IIC_write_byte(MMA7455_2G_Measurement_Mode);    //3. 设置量程为2G,检测模式。量程检测设置寄存器配置数据写入
IIC_respons();
IIC_stop();

  while(1)
{
  //读X轴数据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IIC地址寻址
  IIC_respons();
  IIC_write_byte(MMA7455_READ_X);      //2. X轴数据寄存器寻址
  IIC_respons();
  IIC_start();             //3.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READ);     //改变读写方向
  IIC_respons();
  X=IIC_read_byte();        //4.读数据
  IIC_stop();
  //读Y轴数据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IIC地址寻址
  IIC_respons();
  IIC_write_byte(MMA7455_READ_Y);      //2. X轴数据寄存器寻址
  IIC_respons();
  IIC_start();             //3.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READ);     //改变读写方向
  IIC_respons();
  Y=IIC_read_byte();        //4.读数据
  IIC_stop();
  //读X轴数据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WRITE);    //1. IIC地址寻址
  IIC_respons();
  IIC_write_byte(MMA7455_READ_X);      //2. X轴数据寄存器寻址
  IIC_respons();
  IIC_start();             //3.
  IIC_write_byte(MMA7455_ADDER_READ);     //改变读写方向
  IIC_respons();
  Z=IIC_read_byte();        //4.读数据
  IIC_stop();
}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准备做什么呢?实现什么功能的啊?

加速度能做到事情太多了。

网友J:
MMA7455L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应用笔记

网友G:
IIC的读写程序

网友I:
你需要什么处理器的呢?

网友H:
MMA7455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驱动程序

网友N:
引用 网友B:
7445的输出是用I2c或者SPI 总线输出器三个州的加速度值的,还有中断输出的功能的
...

跟其他的传感器能够融合读取的。

网友M:
三轴加速度和陀螺仪结合才是牛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正在调这个程序,可以显示数据,但也有些问题。
#include
#include

楼上这个代码共享非常不错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正在调这个程序,可以显示数据,但也有些问题。
#include
#include

这个分享的非常不错,给个赞的

网友Q:
MMA7455三轴数字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R:
信号调理、低通滤波器、温度补偿、 自测有吗?

网友S:
基于STM32的?

网友T:
MMA7455是三维的

网友U:
怎么做融合算法呢?

网友V:
https://wenku.baidu.com/view/4ee1a08b84868762caaed599.html

网友W:
IIC测试程序吗

网友X:
基于MMA7455L加速度鼠标做过吗

网友Y:
MMA7455加速度传感器是freescale公司的

网友Z:
https://wenku.baidu.com/view/c0841e0f4431b90d6c85c7b8.html

网友X:
能够提供代码吗?

网友Q:
低功耗、紧凑型 电容式微机械加速度计

网友W:
就是简单的iic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R:
电路需要低差压稳压器吗?

网友S:
还是基于msp430的呢?

网友U:
融合算法的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T:
可以测量三维空间X,Y,Z方向上的加速度

网友Z:
MMA7455L使用由基础到深入

网友Y:
对照程序说明一下流程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正在调这个程序,可以显示数据,但也有些问题。
#include
#include

这个设计是非常好的,程序分型很不错。

网友AB:
6楼分享的代码还是不错的

网友AC:
用什么控制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