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仿真器和直接烧片运行的时间明显不同

楼主(2018-07-10):
在做FFT计算的时候发觉用仿真器和直接烧片运行的时间明显不同。

网友A:
由于仿真的时候程序在片外读取是导致时间变长吧

网友B:
片外读取的速度并不慢啊

楼主:
是啊,我看资料也说不慢

网友C:
只能说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A:
导致仿真器运行程序时间加长的原因应该是仿真器本身的原因吧

网友D:
不太清楚影响仿真速度的主要因素主要有那些。。。

网友E:
用软件模拟的时候,用的是计算机的CPU,速度肯定不慢;

网友E:
对,使用仿真器的时候,数据都要通过仿真器从DSP里取出来,传输给计算机

网友F:
嗯,当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速度肯定比较慢的。

网友G:
有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   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   楼主

网友E:
正如楼上各位所说,仿真跟烧片的所用到的内外flash的有差别的

网友H:
时间相差多少,楼主怎么搞定的呢

网友I:
搞定了么
大家这么热情,申明原因, 给个结论大家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