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定时器怎么用c程序写一个比较精确的延时子程序

楼主(2018-07-10):
关于msp430f149的精确延时问题

网友A:
使用__delay_cycles();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办呢。

网友C:
不过时钟准了,就延时也准了。

网友D:
先是确定下单片机的主频频率的,然后就算下你的延时的时间的就ok了

网友E: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很精确的延时,

楼主:
嗯,我知道了, 多谢啊

网友F:
可以考虑使用软件定时器或者系统定时器进行精确定时延时

网友G:
使用__NOP()函数

网友H:
一种是硬件延时,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

网友I:
用循环函数延时

网友J:
需要精确知道延时函数的具体延时时间。

网友K:
精确延时有吗

网友L:
C 语言最大的缺点就是实时性差

网友M:
软件延时的基本方法是调用延时子程序

网友N:
很多延时都直接用的 Sleep()

网友O:
C语言不能精确延时

网友K:
需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F:
通过普通延时函数实现精确的定时

网友J:
以C语言编写的单片机延时函数

网友G:
根据需要的定时时间进行计算

网友I:
使用定时器中断延时

网友H:
另一种是软件延时

网友O:
C不像汇编,延时精准度不好算。

网友N:
延时有个缺点,那就是无法统计代码执行的时间

网友M:
延时子程序所耗费的时间

网友L: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P:
系统有自带的函数 不过那个用的是内部的晶振  不太准

网友Q:
MCU的时钟设计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