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矩阵按键

楼主(2018-07-10):
cy的触摸矩阵按键的设计难道跟平常的MCU的那样设计吗

网友A:
好象是的

楼主:
这样的话触摸按键给pin的数据也只是高低电平吗?

网友B:
啊?没有吧

楼主:
该如何设计?

网友C:
看看设计手册啊

楼主:
看了capsense的CSD的wizard,只有单个按键,滑调和radio***,对矩阵键盘的设计思路望大大指点

网友D:
你可以看看这里

http://china.cypress.com/?rID=47627

http://china.cypress.com/?rID=37759

http://china.cypress.com/?rID=39262

网友E: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3MzE5ODQ4.html
看看dell的笔记本触摸板

网友F:
在原理上应该是相同的吧

网友G:
看看楼上提到的设计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