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18-07-10):
【不懂就问】
       一个过压过流保护电路的部分原理图
       书上是这样解说的,只要出现过压或者过流Uo就通过晶体管VT1触发晶闸管VT2,使之导通并对输出电压钳位。当Uo输出>36V时,VDz3被反向击穿,通过晶体管VT1触发晶闸管VT2导通将输出短路。

       分析后,发现无论是过压还是过流,最终都要形成,变压器的输出(左上角那一路)和VD10、VT2形成回路,来形成短路。有以下疑问:
【1】图中L2的部分可不可以当作是一个普通的电感来看,这样看起来不习惯,像个变压器。
【2】过压时,VT2如何导通的?晶闸管的导通需要正向施压,这个有了,可门极没有触发啊?
【3】过流时,VT2是怎么导通?此时的电流如何流动?而且根据PNP三极管导通条件,
R10上的电压增大,那么Vb<Ve可能不成立了,那么VT1此时是不导通,这样如何触发VT2?

网友A(2018-09-04):
过电压, 通过 PC817 检测到信号发送到光藕另外一侧
过电流通过 R9 采样, VT1 放大后触发VT2 关断源边, 这个关断方式不是很好哦

网友B:
过压保护有光耦去限制,过流保护是在R9两端电压达到VT1的导通电压,就会触发VT2形成短路,这会让主边的开关电源芯片工作异常,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