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DIR是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2018-07-10):
0基础新手,有疑问
P1DIR |= 0x41;

P1DIR是寄存器的名字,代表其值可以参与运算,但是P1DIR是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A:
你想知道C语言是怎么识别的?

楼主:
在msp430g2553.cmd文件里找到一行

P1DIR              = 0x0022;

这个CMD文件怎么理解?

网友B:
/* External references resolved by a device-specific linker command file */
#define SFR_8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es
SFR_8BIT(P1DIR);          /* Port 1 Direction */

网友C:
在头文件里有定义

楼主:
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D:
头文件里面#define P1DIR

网友E:
P1DIR的功能是选择P1对应的IO端口的输入输出状态,0为输出状态,1为输入状态

网友F:
宏定义在头文件io430x14x.h中

网友G:
msp430x20x2.h中

网友:
P1DIR 为 P1 端口的方向寄存器

网友H:
MSP430单片机的头文件中

网友I:
一个宏定义

网友J:
DIR;表示定义了一个位变量

网友K:
由指定的位确定的

网友L:
430系列吧 这些都是用户定义的

网友I:
就是定义的这个寄存器的位置的。

网友D:
msp430的头文件都有定义。

网友E:
#define P1DIR 0x0008是定义了P1DIR这个寄存器的地址是根据器件型号不同而变化的

网友:
,0:I/O 引脚切换成输入模式;1:I/O 引脚切换成输出模式

网友F:
针对msp430f149

网友G:
#define P1IN_ 0x0020 P1输入寄存器 constsfrb P1IN P1IN_;#define P1OUT_ 0x0021 P1输出寄存器 sfrbP1OUT P1OUT_;#define P1DIR_ 0x0022 P1方向选择寄存器

网友L:
用P1DIR 代替0x002A好记点

网友K:
,位由低到高是0~7位,0x03指0、1位,0x30指4、5位。

网友J:
修改这个P1DIR的数字就是改变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M:
IO端口寄存器的设计的没那么复杂的哈

网友N:
简单的IO扣得寄存器的设计的哈

网友O:
这种设计是比较简单的哈

网友P:
寄存器的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Q:
这个涉及到简便的GPIO口寄存器的操作的

网友R:
这个没啥复杂的吧?GPIO寄存器的设计一般的

网友S:
P1DIR,是选择P1端口各位的输入输出状态的,自己定义

网友T:
在头文件里呢 你直接搜索就有了

网友U:
这个寄存器的是设置IO的方向的

网友V:
在你定义io口的时候就需要进行设置

网友W(2019-07-16):
P1DIR|=0x41 应该是P1.6+P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