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的时候接收不到

楼主(2018-07-10):
MSP430F149这个芯片。利用usart时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usart0在波特率2400,4800,9600,38400下都能实现收发,usart1在波特率2400,4800,9600,19200,下实现收发也没有问题,在38400波特率下发送也没有问题,就是在接收的时候接收不到

网友A:
你测试什么情况

楼主:
串口发送FF,RXBUF1接收到FE,发送FE,RXBUF1接收到FC,发送FC,RXBUF1接收到F8,发送F8,RXBUF1接收到F0,发送F0,RXBUF1接收到E0,发送E0,接收C0,发送C0,接收80,发送80,接收00。发送EF,接收CE,发送CF,接收8E,发送8F,接收0E。7F及小于7F的接收不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貌似接受的数据总是比发出来的小啊,好奇怪

网友C:
能上传一下你的电路图和程序吗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MAX_RD_LEN      16
void Init_sys(void);
void Init_Uart(void);
unsigned char Receive[MAX_RD_LEN+3+1]={0};             //receive byte
unsigned int  Receive_Cnt=0;
unsigned char R_Time_cnt=0;
unsigned char R_Flag=0;
unsigned char R_End_Flag=0;                //If receive end flag equal 1,then receive end and storage message.
unsigned char Tmp_data_Len=0;
unsigned char *R_Data_Ptr=(unsigned char *)0x1000;//Storage message pointer;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_sys();
  Init_Uart();
  U0TCTL |=TXEPT;
  while(1)
  {
    if(R_End_Flag==1)
      {
         if((Receive[0]==0xAA)&&(Receive[1]==0x00)&&(Receive[2]==0x00))
           {
           if(Receive_Cnt>MAX_RD_LEN+3) //if the length that program receive is longer than max receive data length,initialize the length.
              Receive_Cnt=MAX_RD_LEN+3;
           Tmp_data_Len=Receive_Cnt-3;
           WDTCTL=WDTPW+WDTHOLD;        //Disable WDT
           _DINT();                     //Disable interrupts
           while((BUSY&FCTL3)==1);      //Test BUSY  Loop while busy
           FCTL2=FWKEY+FSSEL1+FN0;      //SMCLK/2
           FCTL3=FWKEY;                 //Clear LOCK
           FCTL1=FWKEY+ERASE;           //Enable erase
           *R_Data_Ptr=0;
           while((BUSY&FCTL3)==1);      //Test BUSY  Loop while busy
           FCTL1=FWKEY+WRT;             //Enable write and Disable erase
           *R_Data_Ptr++=Tmp_data_Len;  //First byte for storaging data length
           while((BUSY&FCTL3)==1);      //Test BUSY  Loop while busy
           for(i=3;i<Receive_Cnt;i++)
             {
             *R_Data_Ptr++=Receive[i];
              while((BUSY&FCTL3)==1);
             }
           FCTL3=FWKEY+LOCK;            //Done, set LOCK
           _EINT();                     //Enable interrupts
           R_Data_Ptr=(unsigned char *)0x1000;  //initialize pointer
           if(*R_Data_Ptr==Receive_Cnt-3)
             {
             //P5OUT|=RTS10;                //485处于发送状态
             TXBUF1=0xAA;
             while((U1TCTL&0x01)==0);
             TXBUF1=0x00;
             while((U1TCTL&0x01) ==0);
             TXBUF1=0x00;
             while((U1TCTL&0x01) ==0);
             //P5OUT&=~RTS10;               //485处于接收状态
             }
           }
         if((Receive[0]==0xAB)&&(Receive[1]==0x00)&&(Receive[2]==0x00))
            {
            //P5OUT|=RTS10;               //485处于发送状态
            TXBUF1=0xAB;
            while((U1TCTL&0x01)==0);
            TXBUF1=0x00;
            while((U1TCTL&0x01)==0);
            TXBUF1=0x00;
            while((U1TCTL&0x01)==0);
            if(*R_Data_Ptr==0xFF)
               {
               TXBUF1=0x00;
               while((U1TCTL&0x01) ==0);
               }
            else
               {
               Tmp_data_Len=*R_Data_Ptr++;
               for(i=0;i<Tmp_data_Len;i++)
                 {
                 TXBUF1=*R_Data_Ptr++;
                 while((U1TCTL&0x01) ==0);
                 }
               }
            //P5OUT&=~RTS10;               //485处于接收状态
            R_Data_Ptr=(unsigned char *)0x1000; //initialize pointer
            }
         Receive_Cnt=0;
         R_End_Flag=0;                  //wait for next
      }
}
}
void Init_sys(void)               //Initalize MSP430 system
{
  unsigned char i;
//New:switch 7.3728MHZ and 32768HZ
WDTCTL=WDTPW+WDTHOLD;             //Stop WDT
BCSCTL1 &=~(XT2OFF+XTS);         //LFXT1 = LF XTAL and Put on XT2!
//BCSCTL1 |=DIVA_3;
do
   {
    IFG1 &=~OFIFG;                  //Clear OSC fault flag
    for (i=0xFF;i>0;i--);         // i = Delay*/
   }
while((IFG1 & OFIFG)!=0);       //OSC fault flag set?
BCSCTL2 |=(SELM_2+SELS);
BCSCTL2 |=(DIVS0+DIVS1);         //;SMCKLK 分频8
//TIMERA 10ms
TACTL=TASSEL_2+MC0+TACLR;
CCTL0=CCIE;                      //捕获/比较寄存器CCR0
CCR0=9216-1;                     //CCR0  counts to 10ms;
return;
}
//......................................................................................................
void Init_Uart(void)
{
     UCTL1=CHAR+SWRST;              //8-bit characters(p216)
     UTCTL1=SSEL1;                  //SMCLK;
     switch(3)
     {
      case 3:
           UBR01=0x18;              //38400;
           UBR11=0x00;
      }
     UMCTL1=0x00;                  //7.3728MHz no modulation 115200
     UCTL1 &=~SWRST;
     ME2 |=(UTXE1+URXE1);          //Enable USART0 TXD/RXD
     IE2 |=URXIE1;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P3SEL |=0xC0;                 //P3.6,7 = USART0 TXD/RXD
     P3DIR |=0x40;                 //P3.6 = output direction
    _EINT();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在IAR2.0以上中断函数声明。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_rx (void)
{
     if(R_Flag==1)      //when R_Flag=1,receive time count add.
        {
        R_Time_cnt++;
        if(R_Time_cnt>=2)
          {
          R_End_Flag=1;   //receive end and begin to handle in main
          R_Time_cnt=0;   //intialize R_Time_cnt 0
          R_Flag=0;       //count stop
          }
        }
}
/*******************************************************************************/
//用来控制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的通信  232通信,注意:波特率38400行不通
/*******************************************************************************/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 (void)
  {
  Receive[Receive_Cnt]=RXBUF1;
  Receive_Cnt++;
  R_Flag=1;                     //begin to count
  R_Time_cnt=0;                 //restart to count
  }

网友D:
硬件电路没问题吧

楼主:
硬件电路时没有问题的。usart1
连接光耦,连接max202e,连接电脑。我再2400,4800,9600,19200下测试了,都能实现双向通讯

楼主:
38400下可实现发送,但不能实现接收

网友E:
USART0和USART1还是有区别的是吗?

楼主:
在USART0下实现发送和接收知道115200还是很好的。这是怎么个情况,谁给解释一下呢?

网友F:
木碰到过。。。

楼主:
哦,算了把,再看看,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G:
不是115200也可以吗

网友H: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I:
串口通信需要共地处理的。

网友:
usart代码是否齐全

网友J:
测试信号是否存在呢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网友L:
把你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都上传看看。

网友M:
接受不到信号还是驱动能力不足呢

网友K:
示波器测试正常就没有问题

网友G:
38400波特率没有问题的。

网友J:
单步调试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N:
可能硬件接触不好的。

网友O:
楼主说的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H:
是代码的问题吗

网友:
最好把代码粘贴一下。

网友I:
你的硬件是否共地了呢

网友M: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怎么样

网友L: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P:
这个看下接收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