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函数名,没有定义,不知道具体功能

楼主(2018-07-10):
(无正文)

网友A:
哪的定义?

楼主:
in430.h里面固有函数的定义在哪里查看?

楼主:
/* COMPILER INTRINSIC FUNCTIONS                              */
/*----------------------------------------------------------------------------*/

void _enable_interrupts(void);
void _disable_interrupts(void);

网友B:
INTRINSICS.h里面也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啊
void           _nop(void);
void           _enable_interrupts(void);
void           _disable_interrupts(void);

网友C:
这两句函数上面的注释说明的很清楚啊
COMPILER INTRINSIC FUNCTIONS,意思是编译器内部函数

网友D:
这个是你用的开发环境已经定义好的。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你找找开发工具的手册看看。

楼主:
嗯,我看下,多谢了哈

网友E:
你使用的lib吗

网友F:
有功能说明吗

网友G:
什么函数名呢

网友H:
把代码粘贴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in430.h里面固有函数的定义在哪里查看?

这个是什么头文件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INTRINSICS.h里面也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啊
void           _nop(void);
void           _enable_interrupts( ...

这个不是开启和关闭中断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INTRINSICS.h里面也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啊
void           _nop(void);
void           _enable_interrupts( ...

看不懂英语吗

网友L:
这个看看函数名的意思

网友M:
是什么代码函数

网友N:
引用 楼主:
/* COMPILER INTRINSIC FUNCTIONS                              */
/*---------------------------------- ...

COMPILER INTRINSIC FUNCTIONS

网友J:
引用 网友B:
INTRINSICS.h里面也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啊
void           _nop(void);
void           _enable_interrupts( ...

_nop是空操作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 COMPILER INTRINSIC FUNCTIONS                              */
/*---------------------------------- ...

这个看函数说明就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in430.h里面固有函数的定义在哪里查看?

函数的定义在哪来呢

网友F:
怎么定义的代码呢

网友H:
看看代码里面是什么功能

网友G:
一般都是有函数说明的。

网友E:
都有头文件的

网友M:
是自己定义的代码吗?

网友L:
找到这个代码的定义

网友K:
引用 网友B:
INTRINSICS.h里面也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啊
void           _nop(void);
void           _enable_interrupts( ...

函数名一般都是英语说明的

网友O:
这个还是需要查找到完整的定义的哈

网友P:
这个都有功能说明。

网友Q:
没有功能说明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R:
找个例程看看是怎么编译的

网友S:
定义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T:
没有代码也看不出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U:
在哪里的定义

网友V:
函数名就能看出来

网友W:
没有看明白楼主要说明什么的

网友X:
定义的是什么

网友Y:
头文件h文件没有吗?

网友W:
最好把你要用的代码都写出来的

网友P:
是封装在库函数里面的吗?

网友V:
函数名是什么?

网友Q:
代码说明也没有吗

网友U:
是TI提供的函数吗?

网友R:
一般是代码都有使用方法的。

网友T:
建议楼主把工程文件上传

网友S:
把具体的代码描述发出来。

网友Y:
头文件都有相关的代码描述的。

网友X:
怎么定义的?参数呢?

网友Z:
这一块的参考下楼上各位的意见的

网友Z:
引用 楼主:
/* COMPILER INTRINSIC FUNCTIONS                              */
/*---------------------------------- ...

这两接口函数应用的较多的

网友AA:
这个的看具体的函数定义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INTRINSICS.h里面也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啊
void           _nop(void);
void           _enable_interrupts( ...

这个的实际在程序中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