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需要关闭显示以求进一步降低电源供耗吗

楼主(2018-07-10):
单片机运行在低功耗时,使用液晶片作动态显示。我需要关闭显示以求进一步降低电源供耗吗?若需要,由该如何关闭LCD?特请教各路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网友B:
你说的关LCD是不显示还是就不给LCD供电,如果只是不显示的话,功耗降低不了多少

网友C:
正如楼上的所说,根据你的情况不同也不同,
但是要使用4xx系列的,关掉和不关意义不大

网友D:
我观察过掉电的情况!LCDon的时候,电压将的很快。感觉你关了为好!

网友E:
低功耗运行,LCD还是关闭的好。毕竟多少可以节约些电能。

网友F:
LCD 耗电几uA至 几百uA /3.3V

网友G:
LCD驱动器在使用时,只有需要显示时才打开LCD模块,休眠状态下控制LCD的控制方式与模式寄存器中的LCDM0=0,可以关闭LCD。LCDM1=1,高电压驱动;LCDM1=0,LCDM1=1,驱动低电压。尽可能选择低电压驱动。

网友H:
这个要看您的应用是否需要低功耗,比如电池供电、总线供电;如果需要低功耗,还要看LCD是否可以关掉,是否必须一直显示着。。

网友I:
如果确认了可以关掉LCD,可以将其LCD的电源直接关掉,这样最省电。

网友J:
如果实际工作不需要开着,那就关掉了。

网友K:
如果实际工作不需要,就关
需要,就开

网友L:
试试 6系列和4系列的LCD 功耗,差多少?

网友M:
肯定要关闭的,基本就是液晶最费电了。

网友N:
要看具体的显示屏型号,有些显示屏只有驱动的时候费电

网友O:
不改变显示内容耗电很少
有些只要显示就很耗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G:
LCD驱动器在使用时,只有需要显示时才打开LCD模块,休眠状态下控制LCD的控制方式与模式寄存器中的LCDM0=0, ...

通过这种处理,LCD的功耗可以达到最少。

网友Q:
你给显示供电的电路做个控制。

网友R:
追求低功耗就要关闭 问题是关闭的话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S:
虽然lcd的绝对耗电量很小 但是想追求极低功耗的话 还是需要关掉

网友T:
LCD液晶最费电的,想节电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