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修改MDK背景色 保护视力

楼主(2018-07-10):
平时在用MDK软件比较多,看白色背景比较多有点伤眼睛,现在我们来设置一下MDK的背景,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吧。

本文转之https://blog.csdn.net/w5862338/article/details/50984536

(以MDK5为例)效果如下

楼主:
1. 打开配置界面-》color&fonts    如下图

楼主:
2.左边选择C/C++ Editor files  中间选择Text选项 右边选着 Background

楼主:
3.添加自定义颜色  将色调设置为84 饱和度设置为91  亮度为205 再添加到自定义颜色中去 选择该自定义的颜色为背景颜色

楼主:
5.最后按一下ok键就可以完成任务了。是不是很简单,换个背景换个心情。

网友A:
从来没有修改过,竟然还可以修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