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 如何添加网络设备?

楼主:
内核中已经添加了 MAC1支持

编译完成进入系统后还是没有发现 增加了网络设备

还需要添加什么吗?小白一个~~~

但是我搜索 ETH1,发现已经编译进内核了

还是看不到另一个网口

网友A(2018-07-10):
没用过这个系列。

网友B:
启动信息里有没有看到 RMII 的激活信息? 如果激活, 给 eth1 直接设置IP试试.

libphy: nuc970_rmii0: probed
libphy: nuc970_rmii1: probed

原厂的内核源码编译后我这都是直接可以用的.

启动时候是不是我上面给出的信息我不能确定, 因为我换了PHY芯片, 驱动另加了. 但应该会有类似的东西

网友B:
新唐给的板子用的 IP101 phy 抗干扰能力太差了. M480 里用的也是这个芯片, 搞不懂新唐为什么一直用这个芯片.

网友C:
你可以外挂一个试试

网友D:
是这个芯片不好?